[鑫创] 新人求助:金士顿16GU盘无法量产Get bad/total block error

楼主(2019-02-19):
U盘是金士顿 DTS E9 16G 钢体那种,突然使用不了,里面的文件都是乱码,无法格式化,后来在网上看到教程可以通过量产来恢复,可是我先是用ChipGenius_v4_18_0203,看不到主控,显示为unknown,后来试着下载U3S_MP_V2162和U3S_MP_V2159两个量产工具,都是显示0xBE,请问应该如何才能恢复U盘的正常使用呢

网友:
记得是SSS6692之后的量产工具就没有放出来了,所以没办法量产
现在的量产工具都是SSS6677,SSS6690的主控

楼主:
那现在我这个U盘情况,怎么才能恢复正常使用呢?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是什么

楼主:
那我这个U盘怎么办呢?

楼主:
金属体的,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拆啊

网友:
记不清了 官网可能有修复工具

网友(2020-03-13):
引用 楼主:
金属体的,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拆啊

可以拆的,找一个回形针,做个镰刀形的角,插进U口里,挂住里边的红色塑料,使劲就拉出来了.我的也是DTSE9  32G的,不过拆出来后,就一个电路板,啥芯片也看不到.我的是0xBC,也是没找到量产工具.试了N个工具都不能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