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巧夫人豆芽机

楼主(2019-02-19):
谁谁谁家的顺手给拆了  外观

底盘有个拨挡开关

桶里面有篦子和喷洒桨叶,低部有孔,下面水泵推动桨叶旋转并喷洒。

一颗长管子

水泵 电线直接泡水里看着有安全隐患

参数  7w 最大杨程0.8米,流量480升每小时

叶轮

底部

拆掉底盘

像电线的加热丝,是不是电线没拆开不清楚

四周都是

控制板

一大一小可控硅分别控制加热丝和水泵

阻容降压半波整流 一颗78l05降压供单片机

有个无字单片机控制加热时间和水泵

大概就这些,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看起来还能用,打扫打扫继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能用,打扫打扫继续啊

哈哈 压根就没坏啊

网友B:
大婶后天可以吃豆芽了
木牙膏,等送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压根就没坏啊

是的,不是脏得没法用,不是因为坏而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后天可以吃豆芽了
木牙膏,等送货

哈哈 这不是我的,要吃豆芽2块钱买一大袋子,用这个估计都不够电费

网友:
这种电器基本都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豆芽机里面是有洒水机构的哈哈,自己做豆芽还是很放心的。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C:
专家你可不要用来超生啊

网友B:
不能评分兼回复不爽,关键还被截尾了
补齐:
电路简单哈,关键是控制软件的相关参数得大量试验才能搞定

网友D:
看到2个极管,应该是全波整流吧

网友E:
这种豆芽机以前买过一个,它每个小时会自动洒水一次约10+秒钟,但是每天得换水1-2次挺麻烦的否则豆子容易发霉,还有种出来的豆芽很细不能与市场上的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家你可不要用来超生啊

人奸你是个坏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评分兼回复不爽,关键还被截尾了
补齐:
电路简单哈,关键是控制软件的相关参数得大量试验才能 ...

是的,要不说用个无字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2个极管,应该是全波整流吧

好吧 我就当你是口误-_-||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不是我的,要吃豆芽2块钱买一大袋子,用这个估计都不够电费

胜在环保、无污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豆芽机以前买过一个,它每个小时会自动洒水一次约10+秒钟,但是每天得换水1-2次挺麻烦的否则豆子容易发 ...

嗯 市场上的貌似有营养液供应~

网友:
水泵泡水里感觉确实有安全隐患,我自己也没底,但我鱼缸水泵泡水里已经2年多了,刚才查了下15年8月买的,确实泡了2年多

网友F:
可是,没看见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是,没看见夫人。。。。。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