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一下:变压器点焊机和电容储能点焊机那种能焊薄的铜铝板

楼主(2019-02-19):
这样除了点焊电池以外,是不是偶尔可以客串一下电焊机。

网友:
都行,焊住东西的是电流,就看你做多大电流的点焊机。

网友:
厚的点不上的,超过0.2的话自制的点焊机是不行的,需要更大功率的才行

网友:
铜铝的导电好,应该比镍难焊吧,我猜,需要更大的电流

楼主:
但是看电容点焊机和微波炉变压器的都超过600A,而一般家用逆变电焊机才200A,就是电压40V+,高不少。

网友:
铜铝板不太好点焊,主要是电阻率较低,不容易形成高温焊点,可以试试多个变压器并联

网友A:
能否焊厚件主要看输出能量。最近正准备做个3000F超级电容3串的点焊机,大概算过,如果整机内阻控制在3毫欧左右,电容充电到7.5V,那么放电电流可以达到2300A,50ms能放出800焦耳以上的能量,这个能量级别的工业点焊机标称最大焊接能力是厚度40mm的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焊厚件主要看输出能量。最近正准备做个3000F超级电容3串的点焊机,大概算过,如果整机内阻控制在3毫欧 ...

日常DIY肯定不会焊那么厚的东西,因为不是专业玩电池,点焊机使用频次太低,要是能多用,就更值得购买了

网友B:
铜片不超过0.3mm可以点焊,但容易烧MOS管。铝板就别想了,焊不了。记住是铜片不是铜板。
变压器点焊机最好不要焊铜板,烧空开;法拉电容点焊机基本都能点焊。原因在于点焊的瞬时放电基本上在1500A以上才能点焊铜片。
家用220V交流电上使用变压器点焊机很容易烧MOS管和电路线跳闸,而且也没这么1200W以上变压器供你玩。

网友:
铜铝板不太好点焊

网友:
3000F超级电容要多个才能点0.2铜片,MOS管要那种型号要多少个?

网友:
据说好几万一台的米亚基可以点。或者用激光焊接

网友(2021-03-25):
我看视频上说10000uf100v的电容一个就可以了,自己用也不会焊太厚的东西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B:
铜片不超过0.3mm可以点焊,但容易烧MOS管。铝板就别想了,焊不了。记住是铜片不是铜板。
变压器点焊机最好 ...

天啊?这么大电流

网友(2025-03-11):
业余情况下,达不到要求,要电焊直接买个小电焊机在家里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