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itc T-6701 IP网络广播系统

楼主(2019-02-19):
拆解itc T-6701 IP网络广播系统

网友:
不错,新奇的玩意

网友:
真的,做工不错,没想到

网友:
通过网线接收数据进行广播?

网友:
之前学校就在用这家人的设备,也有这一台广播系统

网友:
那么多的220V插座是插什么的。。

网友A:
科普一下这东西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普一下这东西怎么用的

校园网络广播系统吧,还需要有后端服务器的,可以网络点播。呼叫,对讲之类的

网友:
没看懂。这玩意儿有麦克风,所以应该是主机。LAN口就一个,看着又像是从机。有四通道音频输出,那四个交流大插座是干啥的呢?继电器控制通断?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20-05-04):
最近对itc的公共广播设备有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