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件电器通电的同时如何让另外一个电器也通电??

楼主(2019-02-19):
比如说我微波炉工作的时候,让房间另一个灯泡常亮着

有这样的产品吗?
如果自己做的话,什么方案最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你得问问中科院院士,一般人解答不了

网友:
买个一带二的遥控器

网友:
智能插座,2个就可以,然后下个APP,搞个场景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把微波炉和灯搞成一路,弄个开关就可以了,只是要改动线路。

网友:
加个线就行了,那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把微波炉内部的灯泡线引出来

网友:
这是想让灯泡当指示灯用?

网友:
电流检测控制继电器?

网友:
看看微波炉灯泡是几伏的,在灯泡上并联一个同电压的继电器,继电器常开触电控制房间的照明灯,ok

网友:
你这大工程啊 还得跑线 不如改遥控的 灯那里接遥控盒 遥控装微波炉里面 从面板找到需要的电 弄个单片机控制灯的遥控器 完美解决

网友:
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
你有电工基础吗?没有的话自己动手有点难度,有基础的话,又不想拆机接线,最简单的就是买个二手温度控制器,把温度探头放到微波炉里,利用温度控制器的常开常闭来控制灯的开关,这样也许最简单!东西也不复杂!

网友:
修电磁炉常用的方法串灯泡不就行了。

网友:
我靠,都是科学家吗,搞得这么复杂,弄个带开关的插插排不就结了,一个开关控制一个插排

网友:
楼主的例子很奇怪... 微波炉开着,然后卧室灯就无法熄灭吗?起到提醒注意安全?

网友:
5g之后的万物互联就很容易办到啦。

网友:
应该不太复杂吧?应该有多种方法!

网友:
微波炉打开灯泡上并联两条线出来接一个220的灯泡不就行了。

网友:
微波炉串个电流互感器剩下的搂主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