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个笔电值得买吗?Lenovo B470

楼主(2019-02-19):
路过一废品站,看见一个成色还不错的联想笔电。型号B470,二代i5 2430m,4g内存,500g机械盘,14寸屏,有电池和电源,试机一切正常。询问老板价格,先300元,后说成280元,死活不再降低,太精了。问一下坛友,值得买吗?

网友:
保护得不错,我觉得划算。

网友:
买吧,打理下800-1000随便卖。

网友:
划算,赶紧去,晚了就没有了!

网友:
这价可以啊,买回来翻倍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价格还可以,要求不高的话,也还是能满足需求的,B470的CPU是可以换的,内存槽不像华硕那种板载一部分,留一个槽升级,它两个都是标准的。但硬盘接口是SATA2的标准,后续升级也还行吧
但这机器有个通病,CPU、GPU供电的MOS管容易烧(在VGA接口附近),有的严重的PCB板都会烧糊,买的时候注意是否拆开修过,如果是大修过的再便宜都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还可以,要求不高的话,也还是能满足需求的,B470的CPU是可以换的,内存槽不像华硕那种板载一部分,留 ...

专业回复,高人啊。

网友B:
看机器品相不错,如果没有翻修痕迹,2xx很便宜了…… 是我就肯定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机器品相不错,如果没有翻修痕迹,2xx很便宜了…… 是我就肯定拿下 ...

听老板说是个人淘汰的。应该没拆过。螺丝无拆痕。听大家的,去买了,希望还在。

网友:
t420表示跟我机器差不多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老板说是个人淘汰的。应该没拆过。螺丝无拆痕。听大家的,去买了,希望还在。 ...

咸鱼上,一个i5的cpu就要200+了
速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听老板说是个人淘汰的。应该没拆过。螺丝无拆痕。听大家的,去买了,希望还在。 ...

听了大家的建议,已买。自己加了一个固态盘,开机只需十几秒,一般家用够了。

网友C:
垃圾电脑,铁皮壳mos管通病,待机大,容易卡logo,会死机,会掉电,容易烧CPU,如果屏幕是好的,硬盘测试还可以的话,200块大洋最多了,高一分都不要买,如果奔着买回去正好可以做手术研究的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电脑,铁皮壳mos管通病,待机大,容易卡logo,会死机,会掉电,容易烧CPU,如果屏幕是好的,硬盘测试还 ...

现没你说的现象,笔记本完好,使用一切正常。希望能用久点。

网友:
价格很划算了

网友(2019-11-08):
前年收了一个B490 I3 三代,没内存和硬盘,烧了一个MOS,2个电容。一直用到现在。。。真不敢相信我还能修好

网友(2019-12-12):
好价格,没有修理过就可以。

网友:
这笔记本只能用win7,win10显卡冲突,要升级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