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s3100拆开后多出来两个零件,哪位老师帮忙看看再哪安装的谢谢

楼主(2019-02-19):
就是到数第二张图,多出来一个弹簧和一个塑料小块儿@ @john121716

网友:
我猜,弹簧用来帮助SD卡或者电池弹出卡槽的。
塑料块是不是哪个排线插座上面掉下来的?

以上属于个人猜测,没有拆过这个玩意儿。错了勿怪。

网友:
那不是后盖的吗

网友:
拆不熟悉的设备,最好是找个旧手机或者行车记录仪,全程录像,装回去时有问题可以回看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