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只大个头的LED球泡

楼主(2019-02-19):
一只大个头的LED球泡,坏了,不要了,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大个子。

E27口。

看看大小。

参数

柔光罩可以转动,判断是卡扣设计,一手按住下半部,一手握住灯罩,一拔,拆开了。这是灯板,铝基板,下部有散热片。44只2835灯珠,2并22串。灯板标示80mm。

与5号电池的比较。

直径大约10CM。

坏掉的灯珠。用一节锂电池串联电阻测灯珠,都不亮,仔细一看,是双芯灯珠,找一只750欧电阻,串联到12V电源上,分别测灯珠,只有这两只坏掉了。灯板表面的纹路估计是白色油漆过热而出现的裂纹,看来发热还是比较大。

换掉坏的灯珠(能看出是双芯片的),没有双芯灯珠,找两只普通2835灯珠换上。

灯珠坏了一般驱动就没坏,还不知道是不是阻容降压,散热片也不好拆,正好中间有个孔,看看什么情况:有变压器,滤波电容也在矗立,应该是恒流驱动。

换个角度。

通电,全亮了。

安上柔光罩的效果。

测一下功率,33.3W,功率确实不小。后来又测一下流过LED的电流,约220mA

造型很别致,质量还过得去,有点虚标,可以接受。
谢谢围观!

网友:
壳子还带散热片,灯罩也挺好,留着DIY噻

网友:
修修再战三年

网友:
優秀文章,砸个专家,没想到有三十多瓦的功率

网友:
我爷爷五金店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13块一个

网友:
看灯板漆面上这裂纹,发热不小啊。壳子上散热孔都没有。

网友A:
好强大,也正好要修个这样的。不过灯珠怎么也没敲掉

网友:
多谢分享了。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强大,也正好要修个这样的。不过灯珠怎么也没敲掉

加热盘加热,或煤气炉小火加热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形状,就象宇宙大爆炸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盘加热,或煤气炉小火加热

拆坏灯珠简单,直接用尖咀钳夹碎就可以去掉了,关键是要焊上就考验烙铁了

网友:
看来是拆开又想修了

网友:
33瓦功率够大的。。。。。。

网友:
33W,这散热受得了么?

网友:
功率太大了,散热片太小,灯珠挂的快

网友:
功率太大,肯定死得快

网友:
工作电流大了些,发热有些大,建议降功率使用。

网友:
换上的单灯芯功率小了容易烧掉。

网友:
降功率可能寿命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