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石英取暖器拆修换线

楼主(2019-02-19):
同事在单位使用的先锋石英取暖器,比加热拿来给我看看。

看来材质一般,石英管后面的反射板都严重生锈

2根加热管都打开,顶住底板的防倾开关,开路

背部9粒自攻螺丝

顶部4粒螺丝

全是接插件,但时间长了有生锈,接触不良发热现象

防倾开关出来的火线去2开关各控制一根加热管

插头的火线接触件外壳胶套都碳化了

查线,应该是修过一次了没有好好处理,电源进线的压线处都给弄出内伤了,火线,零线断

找根质量好点的电源线,重新压接插件,装回修复。

网友A:
电源线是硅胶线吧?

网友:
恭喜修复,取暖器也到寿命啦,金属反光板都锈了,效率下降了。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天气暖和了,修好可以收起来

网友:
这东西用得也够狠的,都伊拉克成色了,结构倒是没啥,很简单。

网友:
多年前的产品,

网友B:
这玩意用处也不大,我买的两年没用了,费电还不暖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用处也不大,我买的两年没用了,费电还不暖和

废的是单位的电,才不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是硅胶线吧?

是的,但耐不住时间长

网友:
检验电源线的时间到了。一到冬天,质量差的电源线原形毕露,硬邦邦的,拉扯几次就会开裂,会造成碰点短路(自己遇到一次)。我经常检查烤火器电源线。

网友:
就算 耐操  我也有一台类似的  估计可以用到我 60岁

网友C:
反射板贴铝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射板贴铝箔怎么样?

没这么多铝膜,我还倒贴电线呢,弄到能用就好,热效率不考虑

网友:
这种结构的取暖器,上面的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