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是TL431吗?丝印是:OAR7XJ

楼主(2019-02-19):
不知道丝印在哪里查的出,我猜是431,也不知道对不对,丝印是:OAR7XJ。哪位朋友帮忙给查一下,先谢谢....

这是一个12V的电源,想把这只12V的电源改成9V的用;把家里的光猫、千兆交换机,路由器的电源都用这一只改好的9V电源供电。
先前以为是431,所以改电压按照431的改法改的,没成功:图中的C是一只可调电阻,可以在10.5V-14.3V之间调整输出电压,我先是把可调电阻C换成203后调整其阻值,输出电压范围变化和换C前一样;然后把C还原,把B换成203可调电阻后调整其阻值,输出电压范围变化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个电源用的是EA18363,下边是我从网上找的图: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改法

网友A:
9V用12伏没问题,直接用就行

网友B:
一般贴片431就写431,不知道图中这个跟光耦相距几里地啊?

网友C:
能调到10.5V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贴片431就写431,不知道图中这个跟光耦相距几里地啊?

我用红线标出了这个跟光耦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调到10.5V就可以直接用了

谢谢,如果能调成最好,调不成也只能将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用12伏没问题,直接用就行

谢谢,如果能调成最好,调不成也只能将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红线标出了这个跟光耦的走线

网上一查,真缺德,431三条腿,三种排列,很随意,得看板子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一查,真缺德,431三条腿,三种排列,很随意,得看板子去

因为这个管子的1脚接了两个精度较高的电阻A和B,并且在B和地之间接了一个可调电阻C用来微调输出电压,所以开始我是按照431来改的可是把C换成较大的可调后输出电压的调整范围还是那么大,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管子的丝印的,或者知道这个电源有其他改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管子的1脚接了两个精度较高的电阻A和B,并且在B和地之间接了一个可调电阻C用来微调输出电压,所以 ...

只能试着并上取样电阻测输出来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试着并上取样电阻测输出来判断了

好的我再试试有什么变化我再跟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有什么变化我再跟帖

只要电压下降,且其中一头来自正电,阻值稍微大点的,应该就是上取样,加大就输出高,

网友D:
测一下有没有2.5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有没有2.5基准电压?

谢谢回复,现在是想看看有没有改过这个电源的朋友,问问他有没有别的办法来改电压...

网友(2019-06-06):
大部分貓和路由都能承受12V的電源,
我家的甚至可以承受16V的電源。(只需要裡面的DCDC電路允許即可)

你要是擔心的話可以拆開看看,
或者用可調電源限流試試運行。

网友E:
這樣吧,你調到10.5V輸出應該無大礙的。只是高1.5V而已。

如果非要改,看你發的電路,應該是可以改的。你也找對了,就是改ABC。

网友:
调10.5后也可以在输出端加几个降压二极管

网友:
三个脚肯定有几个是直接连接地的,链接地的就是阳极了。
通电后分别测三个脚的对地电压就可以确定R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吧,你調到10.5V輸出應該無大礙的。只是高1.5V而已。

如果非要改,看你發的電路,應該是可以改的。你 ...

是呀,我就是改的ABC,但是可调范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才在这里发个帖子,看看有没有坛友改过并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