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FSL的LED驱动电源

楼主(2019-02-19):
新到手的FSL的LED驱动电源,拆开给各位看看质量如何。

网友A:
mos管封装很魔性,画的是to220,焊接的是to25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封装很魔性,画的是to220,焊接的是to252?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降低成本,反正采购的客户看不到里面。自己拆开的话,有兼容的好功率管可以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降低成本,反正采购的客户看不到里面。自己拆开的话,有兼容的好功率管可以换上。 ...

几W的小电源,这管子都有富余的,别折腾了,现在的半导体技术进步了,一个SOP8 IC的电源都可以做到18W输出了,这个电源用这管子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封装很魔性,画的是to220,焊接的是to252?

不是TO252,252的话中间脚短了。是IPAK。

楼主:
坛里高人真多

网友:
七瓦的电源

网友:
隔离恒流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2022-10-26):
MOS管很有个性

网友:
做工挺空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