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电路中此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2-19):
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阻容降压后的半波整流二极管,因为总看到半波整流都是只用一个二极管,这里想请教一下师傅们,黑色箭头所指的这个二极管到底在此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给电容放电,否则电容将饱和而无电流。

网友:
错误分析删了,免得误导人
网上截的图,值得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容放电,否则电容将饱和而无电流。

请问它是如何卸荷的呢

网友:
好像他说反了,应该是充电,保证一直有直流输出。

网友B:
普通变压器半波整流不考虑感性续流可以用一个二极管,电容降压半波必须两颗二极管,正半周横着的二极管导通,同时降压电容被充电,左正右负,如果没有竖着的二极管,等负半周时横着的二极管反偏截止,电容电荷不能泄放,下个周期正半周到来时,由于电容已被上个周期正半周充上基本同等电压,此时和第二个周期正半周峰值相减抵消,就会没有输出。竖着的二极管会在负半周过零时导通电容电荷被泄放掉,然后逐渐充上反极性电压,下个正半周到来逐渐放电,再被充上正极性电压,如此反复体现出容抗起到限流的作用,实际负载电流是电容反复充放电获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变压器半波整流不考虑感性续流可以用一个二极管,电容降压半波必须两颗二极管,正半周横着的二极管导通 ...

谢谢师傅指点,那么这个电路就算是一个倍压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那么这个电路就算是一个倍压电路吧?

当然不是~

楼主:
感觉二倍压电路跟这个电容非常相象,不知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二倍压电路跟这个电容非常相象,不知区别在哪里?

缺了一个储能电容,加上就是倍压,后面的稳压管会直接像鞭炮一样炸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二倍压电路跟这个电容非常相象,不知区别在哪里?

二倍压俩电容容值要一样,并且输入电容不能加泄放电阻,输出负载不能过重,电容降压降压电容一般是个cbb,容量和输出滤波相比小的多,假如正半周给cbb充电,负半周到来和电源串联给电解充电,电解容量很大,也有负载,则输入cbb端电压迅速下降而这时输出滤波电压上升远远低于二倍压的范畴,加上负载连1倍压都没有,两个电路结构和参数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了一个储能电容,加上就是倍压,后面的稳压管会直接像鞭炮一样炸掉。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倍压俩电容容值要一样,并且输入电容不能加泄放电阻,输出负载不能过重,电容降压降压电容一般是个cbb ...

谢谢师傅指点,回去了再仔细看看二倍压电路去

网友:
二倍压电路图正半周时上正下负次级通过D1对C1充电,C1左负右正,如图一所示方向;

负半周时上负下正“次级与左负右正的C1可以看成两个串联电源”通过D2对C2充电,如图二所示方向。

网友C:
还是用桥式整流好,为什么手机筒的还有电蚊拍都是用阻容加桥式不用这种双二极管,,LED的阻容的不用这个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桥式整流好,为什么手机筒的还有电蚊拍都是用阻容加桥式不用这种双二极管,,LED的阻容的不用这个种  ...

估计是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