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 JBC焊台 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9-02-19):
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老外DIY了一台JBC焊台。

这里是老外DIY的视频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773635/

这里是我DIY 完成后出现的问题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2OTc5NzMwOA==.html

这是我准备的电子原件

这是组成后的

问题是只测温不控温

网友:
很棒!
就是图片太少,看得不是太明白~~

网友A:
接到光耦的全桥整流你是不是并了个滤波电容,如果是,请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光耦的全桥整流你是不是并了个滤波电容,如果是,请去掉

没有,会不会是还牛功率不够

网友B: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

btb26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搞两套电源 弄的太复杂了

网友:
源地址是多少,看下完整的代码和原理图。
你没有设置怎么目标温度会跳动?

网友D:
也是B站大神???

上个电路图框图啊,没图怎么看。你说不控温应该是热电偶放大电路没工作,没送到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两套电源 弄的太复杂了

只能用还牛不然就不加热,外接电源行不通。把我的oled烧了。等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还牛不然就不加热,外接电源行不通。把我的oled烧了。等件中

两套电源没共地?

楼主:
你是说交流与直流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B站大神???

上个电路图框图啊,没图怎么看。你说不控温应该是热电偶放大电路没工作,没送到主 ...

是的程序改好了,oled烧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原作者很牛逼!一个电洛铁搞得那么复杂,我还是用我的白菜白光吧!

楼主:
即使在使用和安装了一段时间的库之后,要让所有的东西都工作起来有时还是很有挑战性的。许多库最终被升级为可以与Arduino IDE1.0以及更早的版本一起工作。在这个ArduinoInfo上有许多示例软件草图。信息WIKI和许多使用库。稍后我们将提供一个zip文件,其中包含大多数库(正在构建中!)
然后你可以将它解压到你的arduino sketchbook > libraries文件夹中,或者解压到一个临时的位置,并将你想要的库复制到你的“libraries”文件夹中。注意:查看草图中的包含语句。文件名的颜色应该从黑色改为“红橙色”。这意味着图书馆被找到了。(你应该看到一个“关键词”。在库文件夹中的文件。你可以检查一下。一些库没有实现这一点,颜色也不会改变)。

一个建议的方法,如果你想创建一个自定义素描本/图书馆的位置:
如果你想在库系统中添加一个新库,以便程序可以在include语句中使用它,那么把它放到Sketchbook文件夹中的libraries文件夹中。
决定你自己的草图在哪里,创建那个文件夹,把你的草图放在那里。转到:File, Preferences,并将sketchbook位置设置为该位置。如果还没有“库”文件夹,那么创建它。将下载或创建的带有库的文件夹放在“libraries”文件夹中。
IDE(交互开发环境)希望每个示意图都位于它自己的文件夹中,因此它们应该位于示意图文件夹中.ino文件名称的文件夹中。然后它们就会出现在你的草图菜单中。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开文件,转到file / Save As,浏览到sketchbook的位置并将文件保存到该文件夹。IDE将自动检测您是否在sketchbook中,并创建同名的子文件夹。

启动您的Arduino IDE软件
单击“文件”,然后单击“首选项”
查看SketchBook位置条目,并复制它。
将该位置粘贴到Windows Explorer或MAC Finder中
在那里找到名为“libraries”的文件夹。如果它不存在,就创建它。
为该文件夹创建一个桌面快捷方式(右击并拖动到桌面)。稍后您可以使用它轻松签出“libraries”文件夹。这也是您将拖放新库文件夹到的目标文件夹。

网友E:
看了下视频,这个老外的思路很正确,用变压器供电整流不滤波给烙铁芯供电,过零点温度采样,这样能保证电源功率被最大化利用,如果研究过原装白光951就会发现小日本原厂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人用开关电源替换110v变压器 951不能正常工作,老外在视频里把原理都讲得很透彻了,实际上并不需要用什么arduino,随便用一个8位单片机都能把这活干的很好,还可以做成T12与JBC烙铁芯兼容的多功能焊台,因为这两种芯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温度采样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视频,这个老外的思路很正确,用变压器供电整流不滤波给烙铁芯供电,过零点温度采样,这样能保证电源 ...

做出来看看喽

楼主:
估计是过零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
做就做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过零检测出了问题

过零检测你可以用这个电路,Vin是经过桥堆不加电容的输入,VINT接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