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三星内存条和固态硬盘的自相残杀。拆三星256g固态硬盘:MZ-7PC2560HAFU-000H1

楼主(2019-02-19):
电脑淘汰里面拆出来的。看看三星硬盘的做工。真是越来越缩水了。

硬盘

SATA3

找个口子撬开

卡扣断一堆

生产日期

光秃秃

弄出来

激光上去的日期

主板。

三星自家主控?

缓存。。。。。

存东西的东西,,,叫flash还是nand来着??忘了叫什么了。可以拿螺丝刀撬下来,飞到读卡器上面当U盘用。32g一个

蓄能电容,防止突然断电导致数据丢失。我记得曾经09年的一个三星固态硬盘是一大排的黄豆。现在换成这么小的??这好像叫mlcc吧

插上看看情况

11年古董

5k多通电,,2333。。。。

工作在SATA2模式的速度,,(穷人用不起SATA3)

网友:
能用,还要啥宝马啊。况且也算中高端牌子了

网友:
一楼说的是,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A:
三星的做工算不错了  性能也可以  一直用的850evo  一直没有毛病  天天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做工算不错了  性能也可以  一直用的850evo  一直没有毛病  天天下载

现在自己笔记本用的840,暂时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家用产品都这样,能省一分是一分,三星算是好的

网友:
我的可是连固态都上不起。。

网友:
这是三星的830吧 定位就是家用 我当时买的64G的都480  是11年12年的高端 一点都没锁水啊 家用已经很好了 你说的带掉电保护的一般都是企业级的

网友:
有钱人,内存条这么干

网友B:
土豪拆机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拆机棒啊!

当时这东西还夹我手指。。。随手抓起一根内存条就先插进去,把我手指拿出来

网友C:
这个闪存已经不能飞线读卡器了,能飞线的叫EMMC,这个只能贴U盘主控板上面。看看现在,1TB只要一片闪存就够了,3分之一板子看看就明白三星的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闪存已经不能飞线读卡器了,能飞线的叫EMMC,这个只能贴U盘主控板上面。看看现在,1TB只要一片闪存就够 ...

三星这样估计多通道更快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这样估计多通道更快一点吧

以前芯片技术不成熟,容量不能做太大

网友:
这还叫缩水?做工很好了

网友:
至今还没用上固态盘的飘过

网友:
很不错了好吧

网友:
做工不错,都是自家产品

网友:
缓存、闪存、主控都是三星自家的。
主控也是三星自家的(是ARM架构的)

网友:
256那个盘是oem的吧,pm870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