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坛子里买的森迪18V锂电钻

楼主(2019-02-19):
没赶上第一次的福利,这次只能买这个了。
箱子很厚实。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放点其它配件

送的钻头和批头

拿在手里很沉

拆开了之后发现这后面还留有电量指示灯的位置

二档扭力

正反转切换,开关有点松

led灯已经是标配了

正面

电池,带温度保护

可惜没配座充,是直插的

这里的卡子少了一个电池插入后,后面会有一条缝,卖家说过几天给我补发。

前面的有卡子

充电器很轻,超声波的,所以就没拆

标称21V 实际空载接近23V,4节锂电16.8V,但是电池实际充满是16.4V

550电机

调速开关

由于手艺不到,齿轮箱就不拆了,敢装不上。

楼主:
做工一般,细节处理不太好,有毛边
总之35块,一电一充 16.8v还带个箱子,这个价格是超值

网友:
外形和大虾很像哈,估计电池里没NTC

网友A:
这个真便宜 不知商家还能赚钱吗

网友:
比我快啊,我的电池扣被快递摔断一个好在还能用,这个电池拼某多上也要近40元。这个电钻性价比简直无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一般,细节处理不太好,有毛边
总之35块,一电一充 16.8v还带个箱子,这个价格是超值
...

35块钱,商家和厂家怎么控制成本的?

网友B:
便宜 不知道电池包里有没有保护板  别过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便宜 不知商家还能赚钱吗

算是坛友福利了,知道不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 不知道电池包里有没有保护板  别过冲了

实测充满16.4V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不错呀,还有箱,批头和钻头,现在还有吗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不错呀,还有箱,批头和钻头,现在还有吗想买一个

现在涨价了,100块多了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涨价了,100块多了个电池

100就不想买了。。。买回来一年也不上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 不知道电池包里有没有保护板  别过冲了

充满自己转绿灯

网友D:
我的也刚收到,外观和你的一样,一边写着SANDY,但另一面的厂家不一样,也没有皇冠
扭矩写的是18-25Nm,比你这个低
另外这个没电量指示,没电了怎么知道啊
我的卡座口生锈了,锈的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刚收到,外观和你的一样,一边写着SANDY,但另一面的厂家不一样,也没有皇冠
扭矩写的是18-25Nm,比 ...

我也想知道怎么才能知道电量

网友:
付邮赠送的没赶上。。后面才看到。。,可惜了。。

网友E:
其实这个锂电钻不错,比那个付邮费还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锂电钻不错,比那个付邮费还超值了。

对的,这个光塑料盒加里面的钻头和普通我们的成本价就是15元。这个配置在淘宝上应该低于70元是买不到

网友:
我的也到货了,挺有分量的。齿轮箱不错,拆了弄的一手油,也没多拍照

网友:
电池里保护板肯定带满充保护的,不过这个充电器实在是有点高,感觉应该是发错了,应该是匹配5串电池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