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麦博M200十周年纪念版改造升级求助

楼主(2019-02-19):
11年1月入手的这个音响,原来听着还不错,现在听着总觉得不舒服,主要感觉人声不够清晰(可能和开车习惯了汽车音响的缘故),原来是4458+2030A,我现在买了OPA2228P运放、OPA2604AU运放、LM1875T功放,打算是用OPA2228P+LM1875T代替,对电路不是很懂,我是打算只换芯片,但是看了大家的评论说是供电不行,要换变压器,我也不知道要换什么样的变压器,希望大家给指点一二!

网友A:
效果不大 建议换音箱

网友:
我的木耳朵,听什么都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大 建议换音箱

额,我手头还有三个箱子都是4558+2030,

网友:
换一个大功率的环变

网友:
底子差,,用更高级的运放都发挥不出来的,,一般都是换更大功率的电源牛,滤波电容,,

网友:
换这个,倒不如去论坛淘个车机加个两个4寸木质音箱。听了车机的声音,这些音箱果断扔在一边去。车机的功率一般都很足,开关电源又便宜。

网友B:
还有三个箱子,这么多,其实没必要折腾了,买个调声音的调音台我觉得更好。这东西,越折腾越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三个箱子,这么多,其实没必要折腾了,买个调声音的调音台我觉得更好。这东西,越折腾越入坑。 ...

好吧!换上差不多一个星期了!人声更清晰了,低音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震动,但是嗡嗡的那种颤抖感明显的小了

网友:
运放别换,那是做低音声道的低通滤波用的,换了立马没低音,想提升就增加供电电压,再换一对容量适当的滤波电容。

网友(2019-03-21):
?? 运放都换了?
运放不建议换,大部分电路直换运放,结果就是风格不同而已。
运放本身工作情况要喝电路板搭配的,不然难好声。换了一圈,是最后还是回归厂家原型号。
其实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试试 对变压器和主滤波进行调整,这两个东西对整个声底影响比较大。变压器一般换起来不便宜,便宜的没好声。
换不看自己考虑,主滤波 可以换一对 尼康 KG级别的 同容量 或者更大点的容量的。再有,2030本身输出功率和性能有限,小折腾折腾玩玩就行,期望不要太高其实这么看下来 ,估计还是换运放成本最低了。。。。

网友:
关键还得看单元,这种量产的音响,单元都是很普通的,我之前把漫步者的老2.0,换了淘来的库存飞乐的一对老单元,立刻脱胎换骨的改变。

网友(2020-05-28):
我也准备改这款了,之前一直是右声道声音小,是线控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