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笔记本电池准备,准备替换电动工具电池。

楼主(2019-02-19):
前两天发了一篇帖子,拆解了一个富格电动工具的电池,按照坛友的时做法 ,单节充电  然后在试试,发现还是不行,正好手头有个笔记本电池,性能还可以,拆了它

管它正面反面,一起上图

对待它 只能暴力拆解,先用一字改锥扣缝,然后钳子搞定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连电就会发热冒火~

偏口钳伺候,断开所有镍片,一定要单根单根断开,靠近线路板附近的是两根合到一起的,从电池附近断开
看看电路板吧

看看电芯吧 懂行的坛友帮忙解答下,替换电动工具的电芯可以吗?

网友:
很棒!!!
原装LG电池~~~

网友A:
电钻用首先得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用首先得动力电池。。。。。

这种电池不行呗?

网友:
印象里,论坛有人问过,能是能用,但是转速等等不够还是什么其他的哦 忘记了。。。要不等论坛里的大神们回答你吧  我只能给说要用动力电池。。。

网友:
电池放电电流跟不上 无力

网友:
容量型电芯 内阻大 大电流放电压降大
什么效果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这电池大电流放电恐怕不行,得动力电池,动力电池可以几倍于容量的放电,内阻小。
这非动力的旧电池,估计也就达到能转的程度。

网友:
好像不行吧,放电电流太小,得用动力电池,电钻稍微吃劲就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大电流放电恐怕不行,得动力电池,动力电池可以几倍于容量的放电,内阻小。
这非动力的旧电池,估计 ...

好的,明白了 感谢解答

网友:
能转,一加负载电压下降得厉害,电机就没力了

网友:
容量型电池不行的,力量弱,死得快。

网友C:
笔记本电池大多一断电电路板就锁死了,换了电池也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池大多一断电电路板就锁死了,换了电池也没用了。

没好好看帖,楼主是拆电池给电动工具用!

网友:
这种电池不行,要动力电池,比如电动车电池

网友:
虽然不是动力电池,也不要紧的,内阻大可以通过并联解决,两并、三并用,电流就可以成倍扩大,只要不是有体积限制,用外挂电池包的方式,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
换上很快会坏的

网友:
轻负荷使用没问题 ,尝试过

网友:
这是容量型电芯,装电动工具上估计死得快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现实很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