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造球泡灯, 5W遥控彩色球泡灯, 从玩具到实用的想法

楼主(2019-02-19):
过年前贴了个遥控灯出来, 今天还有坛友在要.时不时有些想法, 玩成熟一点.
今天看到这种

外壳, 嘿嘿, 有想法了, 做个5V的小电源, 再把遥控灯板子塞进去, 遥控七彩灯泡就成了.

坛友们, 这个值不值得造一造? 再激光雕刻上数码之家的LOGO!

这样的外壳, 还挺漂亮.

这样的外壳, 还挺漂亮.

网友:
可以有
只要价格实惠

网友A:
支持一下,做个成品,像我等动手能力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做个成品,像我等动手能力差的

稍等些日子, 样品折腾出来了就贴出来, 让大家先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稍等些日子, 样品折腾出来了就贴出来, 让大家先看看效果.

更新一下进度, 外壳弄到了, 3款, 最小的那款不适用, 横截面积太小了.
下面是照片.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把以前的小开关电源翻出来, 买一些热缩管和硅胶线, 装起来, 然后再来更新帖子.

三款外壳

三款外壳

网友:
不知道做成后成本多少?但是想要几段调光+2-8小时定时的遥控板子!

网友B:
4.5元的那个板可以用阻容降压供电吗?  电容用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元的那个板可以用阻容降压供电吗?  电容用多少的?

可以的, 电容474J, 用个680K的电阻做吸收保护!!! 再串个5D-9做冲击保护, 稳压管用1W的, 就差不多了.

不过!!!  阻容降压正在被历史的车轮碾压!  碾压  !  碾压   !  按在地上摩擦!!!
现在有非隔离小功率DC DC 方案, 价格做到跟阻容持平了, 可靠性碾压阻容,  负载响应碾压阻容, 体积只要阻容的1/4 ,    所以呢,  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
进度就是没有进度, 工作忙忙忙,,,零件在吃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电容474J, 用个680K的电阻做吸收保护!!! 再串个5D-9做冲击保护, 稳压管用1W的, 就差不多了.

不 ...

有没有那个替代阻容的方案 一起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那个替代阻容的方案 一起卖?

说出你的需求 和 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出你的需求 和 数量

自己家用 没多少数量

网友B:
成品灯大概卖多少钱啊?

网友:
几块钱这样,蓝牙喇叭加五彩灯光的也才10块钱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品灯大概卖多少钱啊?

几块钱这样,蓝牙喇叭加五彩灯光的也才10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这样,蓝牙喇叭加五彩灯光的也才10块钱左右。

最近没时间弄, 零件在角落吃灰, 好惨...

网友D:
支持楼主折腾,友情提示:千万不要印logo,算商业用途侵权的。有人会说是不是较真了,自己用怎么印都没事,一旦有了交易,性质就变了,事先得到论坛授权是最好的。

网友(2019-03-21):
没啥用 我做了一个七彩的带遥控的高压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折腾,友情提示:千万不要印logo,算商业用途侵权的。有人会说是不是较真了,自己用怎么印都没事, ...

没错,打自己的LOGO想打什么都可以,但是用人家的名字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