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如何一接入电源手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9-02-19):
旧手机

取下电池,接上外接电源

如何一接入电源手机自动开机?

网友:
好像有人改过车机。

网友:
他这个改动大了些,看个人车机情况,如有有蓝牙就方便了,如果本来有aux加个蓝牙AUX接收,如果都没有可以考虑蓝牙转收银机接收,手机的自开机还是要改的,

网友:
我是雷锋,我住你隔壁

网友:
以前改平板做车机时开机是从开关处引焊两根线出来用的定时模块实现的

网友:
以前的中兴手机U880就是可以扣电池的情况下,插数据线就能自动开机的了。简单点的话,估计直接从MICRUSB的U+ U-飞线到电池接口应该可以啦(估计电压要修改一下,不然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