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跪了跪了 螺丝到底该怎么搞。。

楼主(2019-02-19):
经过一位坛友的提醒 用电磨干螺丝 旁边两边磨到头了 里面两边难搞 怎么这样这螺丝还那么紧啊 很烦。。。 电钻直接中间打通靠谱么

网友:
这个简单啊,买个取丝器,打花的螺丝中间打孔,再用取丝器拧出来

网友:
都磨成这样了就继续磨呗,找给合适的魔头,把螺丝磨掉,电钻打孔也行,但要定位牢固才行,不然都钻边上了!

网友:
淘宝,断丝取出器……

网友:
有个东西叫断丝取出器,按操作说明做,蛮灵光的

网友:
咱的膝盖只能跪媳妇的键盘。。。。。

网友:
这个磨损的有点厉害啊
关注后续怎么取出 解决的。。。

网友A:
上WD40或其他防锈油,泡十几分分钟,废钻头磨成一字刀样,斜着敲出来,试试

网友:
头疼的事 开始应该磨一条槽然后用一字起子拧  现在这样子只能钻眼

网友:
一开始就不应该直接磨,而是钻头0.8-1.2的打孔然后然后找个很小的批头星型的 捅进去砸几下,然后拧..慢慢拧...或者淘宝买断丝取出器

网友:
还没搞下来呢。。。

网友:
钻孔  然后直接反向丝锥大力出奇迹给锥出来

楼主:
淘宝买了电批用的取丝器 不行直接给修理厂弄吧 整的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WD40或其他防锈油,泡十几分分钟,废钻头磨成一字刀样,斜着敲出来,试试 ...

早用过了 没用

网友:
就是该中间钻孔,然后拧出来。搞成这鬼样,开除出论坛。

网友:
磨成这个样儿,只能钻孔了:用比这螺杆小1mm的钻头,钻出5mm以上的深度,然后用合适的丝攻(正反牙都行)吃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个螺丝的螺纹在另一面,脑袋磨了,应该能取出来了,不可能两面都有螺纹,多拍几个图片,你把拆下的螺丝发个图片看看,这种应该是两半对在一起的,应该能拆下来,

网友:
你从中间撬开,应该能下来,不用拆螺丝了,这个是两半扣在一起的,

网友B:
螺丝帽磨了,从中间撬就开了,不用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帽磨了,从中间撬就开了,不用钻了,

没缝。。。 螺丝就是普通的螺丝 拆下来那个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