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一下,电脑USB接口全部没用

楼主(2019-02-19):
早上电脑正常开机,正常使用,玩了一会儿后就进入待机省电画面了,然后用鼠标就唤不醒了。然后用机箱上的开关关机。后来再开机就发现问题了,电脑正常开机,但是鼠标没反应,键盘也没反应,键盘上的灯也不亮,后来再用USB接口连手机也不充电,试了所有USB接口都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教一个各位老师们帮忙判断一下,电脑是9年的惠普台式机。键盘鼠标都是USB接口的,根本操作不了。

楼主:
存条擦了一下,内部电源的各个插头都重新插了一下,还是一样,请教各位老师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我只知道现在主板上usb接口基本都有自恢复保险丝,如果usb电流过大或者短路会断开起到保护作用。

一般关机重启后都会回复的,并且不会影响到所有的usb接口。

网友A:
还原BIOS,清CMOS,还原后进BIOS看看U口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原BIOS,清CMOS,还原后进BIOS看看U口的设置

键盘和鼠标都没反应了,我是菜鸟一个,不知道怎么操作,请详细说一下好吗?

网友:
那能说什么,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可能性有好几种~,
............

网友:
是不是usb口旁边的芯片坏了导致usb不能用。

网友:
先拔电池

再短接清零

接个ps2键盘进bios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前任务下线时间为 2019-2-19 23:59,过期后您将不能申请此任务

元宵節紅包
( 每隔 2 小时允许申请一次 )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奖励
积分 M币 3

网友:
度娘:
电脑usb接口不能用怎么办 usb接口没反应的解决办法
 我来答 分享 举报 浏览 2685 次
3个回答 #热议# 希特勒扮演者去世,你还看过他哪些作品?
雪V歌
知道合伙人数码行家 2018-07-05
这个属于电脑前置面板USB供电不足导致的。
一、可以直接U盘插到电脑后置面板的USB接口上。
二、通过系统设置改变前置面板USB供电状况
1、右键点击 我的电脑 在弹出的菜单栏中点击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
2、在属性对话框中点击 硬件 标签,接着点击设备管理器。打开设备管理器对话框。
3、在设备管理器中点击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会到好几个"UsB Root Hub ",鼠标左键双击任意一个,,打开“UsB Root Hub” 属性对话框。
4、在打开的对话框切换到 电源管理 标签,将“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的勾去掉。并点击确定返回。
5、依照上述步骤,将每个"UsB Root Hub ",的属性都改完。重新启动电脑即可完成设置

网友B:
若是前后置USB都不起作用,就要考虑是否南桥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前后置USB都不起作用,就要考虑是否南桥有问题了。

就是前后都没反应

网友: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下主板电池, 过几分钟再装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懂就别问了,找修电脑的去吧,牵扯的东西太多,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网友:
找个ps2键盘或鼠标试试,如果接个ps2接口也无用的话,业余条件下不容易搞定。

网友:
就是主板南桥坏了,换主板或是维修换南桥

网友:
南桥烧或者脱焊的可能性大一些,拿去修电脑那测试一下吧

网友D:
启动瞬间,键盘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瞬间,键盘有没有反应

一直都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别问了,找修电脑的去吧,牵扯的东西太多,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老电脑,不常用也不着急用。所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