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自己动手给手表消磁,然后看看消磁器里面有啥

楼主(2019-02-19):
一、前言:在某东入了一块机械手表,刚开始还行,每天快4秒,带了3个月发现每天快了30秒,有些不能忍。
由于某东售后需要等一个月,而且本地修表师傅消磁要50,真的有些黑,在网友推荐下决定自己消磁。
二、手表受磁原因:
凡是电器产品都有磁性,如手机、电视机、录音机、电脑等。所以手表防不胜防地轻易被磁化。我应该是把电脑放在电脑桌上玩电脑受的磁。
三、手表受磁危害:
一旦手表被磁化,就会影响手表的走时精度,带来很大误差,使表走快走慢的可能性都有。最严重的是使游丝圈与圈之间粘连,假如那样地话,手表大约要差不多天天会快2小时以上。除此之外,像自动轴承部分,磁场会吸附更多地铁屑碎屑,是轴承加剧磨损,影响自动上弦效率。
四、手表消磁器原理:
手表消磁器是利用交流电源产生交变磁场,给机械表的游丝进行消磁。
五、拆包消磁器:

某宝入了消磁器和指南针,消磁器是在杭州发过来的,到这里后包装很好,绝对的防震,也不知道这个包装叫啥,墨盒包装经常用。

消磁器很重,很有料的感觉,指南针还不错,小巧玲珑,应该是不锈钢外皮。

六、消磁过程:
1验证手表是否收磁:将指南针放在平面,等指南针上面的指针不在偏转后把手表悬空在指南针上方划过,阀线指南针指针直接偏向了东西向了,手表受磁无疑了。
2给手表消磁:把手表放到消磁器上一厘米上空,同时按红色的按钮,一边翻转手表消磁,消磁使用10s秒钟左右。
3.验证消磁结果:根据1中方式将手表从指南针上方划过,指南针指针稍微动了一点点,消磁成功。
七、拆解消磁器:
消磁器上面写着110/220VAC,还是宽电压。

背面有四个防滑垫。

拧下底下两个螺丝,就可以拆开消磁器了,没有卡扣,里面就一个线圈,难怪这么重。

八、分享一个消磁器使用视屏:点击这里      这里有他家消磁器

网友:
没别的,就是有点铜直接拆个变压器把铁芯1拆掉留下铁芯3就行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找个指南针试试我的手表。不知道手机上的指南针app能不能测试手表是否磁化了?

网友:
消磁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直流磁场上磁,交变磁场退磁,

网友:
原来是少了输出的变压器,零几年的工频款,老式镍氢傻充也可以当消磁器。好像零几年的超市里有不少在用,只不过嵌入式外形。后来变成类似NFC的感应线圈,和可回收专用磁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