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近30年没开过机的红白机,维修和改造一波三折

楼主(2019-02-19):
春节回老家被家人翻出来准备给小孩玩,据说是老婆小时候玩的

有两盘有戏卡带,都是几合一那种
机器应该是90年代初期广东的厂商做的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RF部分:

可以看到电路板上只有RF输出,并且有个开关,这个开关是假的,没有任何功能。说明书上也没写干嘛的

在老家,可以开机,在RF频道上可以搜索到,但是画面惨不忍睹,跳动,闪烁,变形。为了孩子健康,就带回城市修修看
这是改装前的画面效果: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板子上的几颗电解电容都换掉,结果画面没有改善。

判定是RF方面的元件老化导致的各种波形畸变,可以看到RF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电感,中周,各种瓷片电容。确实没发下手修。

在研究了网上的电路图和板子的构造后,发现板子上是预留了CVBS(音频和视频输出)输出电路的
于是补上了一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和电容,并且拆掉那个开关,补上了AV莲花插头的座子:

接上AV音频和视频后,画面质量瞬间天翻地覆:

高兴之余,玩了几盘坦克大战。。。
不知为啥,过了一阵后,突然画面没有了反应。无论如何开机,都没有任何反应了,屏幕闪一下,就一直黑着。

没辙,慢慢查问题,找了不少图纸和资料:

在大致了解了基本原理之后,用万用表测量各集成电路关键管脚的压降,比如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各种控制脚

结果不查不要紧,一查发现,居然最重要的CPU,PPU都烧毁了,还有一个锁存器74hc373也完蛋
去掉373,cpu,ppu:

淘宝订货,已经没有原来cpu和ppu的型号了,估计以前也是台湾山寨日本的。最后找到了cpu6527p和ppu6528p,也是台湾版,UMC的,几元钱。快递还算给力,3天后元件到齐。
换下的元件:
换上新的元件后:

为啥烧这么多呢,我估计是以前的电路没有任何防静电的元器件,比如TVS二极管等。由于北方干燥多静电,估计被静电击穿了,然后不停开机导致故障扩大。

为了不重蹈覆辙,维修的时候,手不停在暖气片上放电。在连接好后,仔细再用万用表测试了一遍
最后成功开机修复:

完毕,谢谢观看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1

网友A:
顶你的帖子,看内容挺精彩的,只是图都挂了,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你的帖子,看内容挺精彩的,只是图都挂了,啥情况

为你的耐心点赞

网友B:
厉害。淘宝居然还能买到65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的帖子,看内容挺精彩的,只是图都挂了,啥情况

刷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淘宝居然还能买到6527.。。

很多,也很便宜,几元钱

网友:
NB啊 楼主过年时候我也翻出来个世嘉游戏机 也是没影……

网友C:
我的红白机年前就开始研究修,这都过完年了,刚把RF板修好,手柄线换的硅胶线,主板还没开始修

网友:
当年有这个的都是爆发户家庭,199x年都还要两三百元呢,一盒好玩的游戏要一百多。不过在2000年后就山寨版横向,几十元的缩水机子都有了,里面的板子还没有游戏盒大,可以拆出来方便藏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红白机年前就开始研究修,这都过完年了,刚把RF板修好,手柄线换的硅胶线,主板还没开始修 ...

主板什么问题
RF怎么修?

网友:
都是情怀啊 还是玩玩模拟器 简单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板什么问题
RF怎么修?

前段时间我也发拆机帖了,我那个游戏机两块板是分着的,中间5根线相连,RF的焊盘都坏了,7805也坏了,5根线哪个是电,哪个是音视频也都分不清了,年前把两个RF板收拾出来了,买了几米硅胶线,把4个手柄的线都换了
我有四块主板,现在就是没有输出,有一块板子就是一个米色的画面,剩下三块板子还是雪花,跟没接也差不多,估计显示的画面就是RF板自己的信号,主板压根没工作

网友:
儿时的记忆,以前会跟老妈在橱柜里面打游戏。。想想都过去20多年了。哎。

网友:
当年都是土豪玩的东西、

网友:
真的是情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我也发拆机帖了,我那个游戏机两块板是分着的,中间5根线相连,RF的焊盘都坏了,7805也坏了,5根 ...

这玩意不插卡随机出任何颜色的白板都可能,撸着线找找看吧,黑牛粪的估计修好的不多,就怕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我也发拆机帖了,我那个游戏机两块板是分着的,中间5根线相连,RF的焊盘都坏了,7805也坏了,5根 ...

实在不行我帮你修修看吧,我比较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这个好歹还算仿着原型机来的,最起码一块板,以前吗说偶尔坏6538,或者坏6527都可能,这一下子坏好几块可真少见,看来 你们家暖气烧的比较热,静电太高没法释放所致,如果不是木地板,进门就脱鞋,时刻用脚后跟跟地面接触,可以随时放掉静电

网友:
90年代玩这个上瘾,买过2台,为了玩的时间长一些,加强了供电,在车间里用BK100的变压器重新绕制出12V,7805三端稳压加了很大一片散热片,开机几十个小时散热片也只是温温的,电容加大。。。我的那两台都有AV,用AV线接到21寸平面直角彩电上,坦克大战、魂斗罗、荒野大镖客。。。。玩得不亦乐乎。

网友:
还是比较早期的,有钱人买得起的版本。。。
据说后来出的集成到一个牛屎里去了,所以就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