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看一个80年代DIY的一台单片数字钟

楼主(2019-02-19):
今日找东西,结果翻出了一个80年代DIY的一台单片数字钟,经过简单清理后,加电试,居然能正常工作!

外壳用收音机壳,按键是用叫号机面板改制(附导电胶及线路部分)时间显示为12小时制

1键按下显示的是分:秒;2键时间慢调:3键时间快调

开壳后。
变压器采用现成5W、12V的,桥整流,用7805做稳压(加一4004二极管,将电压稳至5.6V左右);
波段开关原本是想切换交直流用,后来应工作变动没时间鼓捣,就成了摆设;
粉、蓝两根线是闹铃输出;
右下角的继电器是用来控制其他电器的,也成了摆设

本想把变压器改成手机充电器供电以降低能耗,后又改主意,这玩意还是比充电头经久耐用(从设计理念上讲)

主电路部分:LM8361单片时钟、MM5369分频器/3.579545MHz晶体。

绘图笔+虫胶+三氯化铁,纯手工制作的丑样子。制作出错,只好飞线

电源板:钢锯条手工打造

此物夜间使用尤为方便。

网友:
80年代。。。了不起的制作啊。到现在还能亮,各器件的品质真好!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步入老年人途中。

网友B:
厉害了我的锅,
我说一看这屏像是郑州东明卖的配8361的屏呢,还以为是买的它的套件或者成板呢,闹了半天纯手工刻板子啊,四十八条腿的刻,可是不容易啊,对我来说可是大工程啊,当年也是这么刻板子划阵地的做已经定型的实验产品,
9X年也从东明邮购过一个成品板子的8361套件,用3寸软驱盒做了个壳子,变压器,俩锂电池都装进去,可以休眠的,现在也不知烂成什么样了。前几年好像还翻出来过插上电试过呢。
家里最早用到8361的是9X年早期,给农校拾掇的一个打铃器,最终,这玩意落到我们手里,一直用到现在,还在车库里放着呢

网友:
那个时候数字时钟是高科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步入老年人途中。

火眼金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锅,
我说一看这屏像是郑州东明卖的配8361的屏呢,还以为是买的它的套件或者成板呢,闹 ...

真古董。郑州东明?,是电子报还是《无线电》上的吧。国半的LM系列还真是当时洋货奇巧一大来源,包括早期无线遥控模型的LM1871/2系列

网友:
老去的只是岁数,不老的是一颗热爱无线电的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古董。郑州东明?,是电子报还是《无线电》上的吧。国半的LM系列还真是当时洋货奇巧一大来源,包括早期 ...

90年代初期,是我从郑州东明邮购东西最多的时候,开始是电子报的广告,但是你一旦跟他们来往一次后,就会定期给你寄带图的邮购资料,你可以继续选择,再购买,印象里后来出彩图的了,一本刊物一样,再后来间断了几年,2000年后,又联系上,已经是网络版的了,
与此同时,我算是把我们老爷子的名字弄得全国尽知了,接着,河南鹤壁,淇县,汤阴,偃师,等地的PZ们就定期的一次好几封信的发一样的东西,都是小报,玄之又玄,可以说,诸子百家,坑蒙拐骗各种神奇的东西都有,什么咒人的,什么拍花的,不孕的,速孕的,水浒传等等武侠小说电影里边江湖人最怕在酒店喝到的那玩意,怎么配都有,还有养蜗牛,田鸡,天麻,红花等等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想不到的,不知道当年的人们有多少相似经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0年代初期,是我从郑州东明邮购东西最多的时候,开始是电子报的广告,但是你一旦跟他们来往一次后,就会 ...

确实,一说都知道。以前没网络的时候,那几个报刊杂志阵地就相当于现在的论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一说都知道。以前没网络的时候,那几个报刊杂志阵地就相当于现在的论坛了。 ...

直到07年才断的无线电,(06年断了,07年在北京,隔几个月就去夕照寺街总部去买几本,主要图那光盘里的单片机试验的HEX,结果后来说以后不发行光盘了,还更贵了,说光盘上的东西可以网上提供,那我还买你干啥啊。就停了)电子报印象里也是那前后脚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年代初期,是我从郑州东明邮购东西最多的时候,开始是电子报的广告,但是你一旦跟他们来往一次后,就会 ...

我也是如此经历,还去过实体店,实体店撤销后,去过公司(大概也就是100--200平方,像个车间,里面有一些工人在拆卸一些配件、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如此经历,还去过实体店,实体店撤销后,去过公司(大概也就是100--200平方,像个车间,里面有一些 ...

另一家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长汀老胡那里了,整个90年代,甚至前两年,还一大包一大包的买他们的破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0年代初期,是我从郑州东明邮购东西最多的时候,开始是电子报的广告,但是你一旦跟他们来往一次后,就会 ...

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忆,每次到郑州去都要到东明的实体店逛逛(应该是在人民路上,离二七塔很近),店里常常有进口的拆机件,价格很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忆,每次到郑州去都要到东明的实体店逛逛(应该是在人民路上,离二七塔很近),店里常 ...

最后跟东明有来往还是小煤窑那边有位东明电子朱,他再论坛里推售一些产品

网友E:
好高大上的样子,顺便问一下那个红圈中的是啥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高大上的样子,顺便问一下那个红圈中的是啥原件?

JRC-5M是超小型弱功率密封直流电磁继电器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真不错!不是取自50Hz的交流信号做时钟信号,而是单独有晶体稳频电路,应该很准的。也许当时考虑用继电器控制定时输出的,最后没有安装。这种时钟芯片应该有60分钟倒计时和定时功能,可以用继电器带电器设备的。

网友:
真厉害,80年代我还在玩那种玩具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