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家的拆焊风枪一般用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9-02-19):
大家的拆焊风枪一般用什么牌子的

能推荐个牌子吗或产品型号吗

网友A:
首先,要显示温度,其次就是用这顺手,我在咸鱼上买了一个热风焊台,不是气泵款的,也就88包邮,现在用的好好的,期间焊了几个U盘,然后就是拆换芯片等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显示温度,其次就是用这顺手,我在咸鱼上买了一个热风焊台,不是气泵款的,也就88包邮,现在 ...

哇~数显版才88包邮啊,合适,我也是咸鱼收的,非数显65呢,亏了。不过用得次数还行,温度用热电偶对比过,还算准确。型号是NT868,仅供参考。

网友:
老款的850A,二手的,75包邮到手,用着还行

网友:
热风焊台~想买一台~有链接吗?

网友:
我刚入坑了司登利2320e

楼主:
TAOBAO上看到有谊华的8786D   还有 quick的857DW+

不知如何,个人更偏向于quick

网友:
引用 楼主:
TAOBAO上看到有谊华的8786D   还有 quick的857DW+

不知如何,个人更偏向于quick

我几年前150左右买的谊华858D。感觉几个牌子都差不多。一般的话,风机的就够用了。气泵的贵一些。其实除了发热丝也没有什么易损件。使用强度不大,到目前没换过任何配件。

网友(2019-05-14):
快克2008路过。感觉挺好用。没用过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