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米16000毫安移动电源

楼主(2019-02-19):
小米移动电源买了3年多了 没怎么用最近使用发现 总是冲半截断电  按开关显示剩余电量充足并且可以继续充电  放空电池 重新充电充了14小时  充电显示 1a多点输入 无法达到2a  我可以肯定充电器支持2a  充电结果显示充进去16700多毫安  移动电源依旧充电  并且有发热迹象  不敢继续充电了  请问这个情况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是不是只能拆电池玩耍了  谢谢

标识特写

拆解开始 挑开上盖  粘贴的

可以看见四颗螺丝

拆开后取出的电源

背面的样子

电池是lg的

主板特写

网友:
谢谢分享。元宵节快乐!能坐个沙发,爽!

网友:
电池居然不是三样大红袍了

网友:
以为小米的充电宝或许能用,幸好没买

网友:
网上有卖板子的,就是邮费······

网友A:
去年我花6元买了一个16000的小米充电宝,还带了一根很好的充电线,拆开看了看就是这个紫色的LG电池。

网友:
似乎16000的问题比10400多。

网友:
这电池不像是小米家的吧,发热和容量降低一般都是电池出问题了。既然拆都拆了,那就拿个负载测下每只电池的压降,压降很大的和电压明显偏低的基本上就是坏了

网友:
电池老化内阻变大,充电和放电都会严重发热

网友:
只管用便是,保护措施很完善的,无须担心。检查一下数据线、接插件,仪表吧。

网友:
锂电池产品应该常用或者定时充电的。

网友:
熱心會員  这个够长。。。重。。。。。。

网友:
之前坛友拿来个16000充电宝说是容量衰减,拆开后单独测电芯容量,确实衰减了,4.2V的情况下剩余容量从1700-2200不等。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内部使用美国德州仪器生产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原装小米移动电源,必须使用5.3V或5.35V/2A以上的充电器,充电电流才可以达到2A。

网友:
我的两个16000,有一个自放电变快,一星期就没电了,另一个充电时一直发热,电池电压上不到3.9V。老款10400和新款10000质量比16000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花6元买了一个16000的小米充电宝,还带了一根很好的充电线,拆开看了看就是这个紫色的LG电池。 ...

超便宜啊,我买的好像山寨的打开看了,也要好像70几,充电比较慢,放电能到2a单节电池2200毫安的

网友:
这种我有3个,其中一个就是充电会发烫,然后停止充电,再次充电还是会发热,放电倒是没问题,另外两个正常。这种16000的没有3节10000那种好用

网友(2021-03-06):
其中某节电池内阻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