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马自达6汽车空调旋钮没反应

楼主(2019-02-19):
老款马六汽车自动空调两个调风、调温旋钮都很不好用,拧好几圈才有时会有一点反应,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先拆开看看

被拆坏过,灯线还被剪断过,之前的人拆的很业余……马六的面板指示灯大部分都是钨丝灯,感觉好古董啊,话说这是13年的车,出厂不算古老,指示灯不应该还有大量钨丝灯,没有led稳定。
拆空调面板查了一下网上,还好查了事半功倍,手套箱后面有车机固定螺丝!忘了拍拆的过程了,和网上说的一致,

就是这个了,目标拆下来了,梅花内六角,

空调旋钮就是一圈齿轮去正反拨动那个开关,应该是那个开关不好用了,马云家看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搜索,后来就搜索马六空调开关还真有,得知这个叫正反侦测开关,继续碰词条,终于搜到了一模一样的了,才3块钱,下单买富裕的,和卖家说顺丰,加钱空运次日达,

烙铁拆,因为不是风枪,拆下来的时候也差不多碎了,看到开关里面已经金属氧化了,难怪旋钮失灵,换上后试了下,扭动一格温度变化0.5度,和新的一样,要是去修车点这个板估计整个换,省了几百块钱,顺丰的空运费也不算啥了。

马自达6 自动空调旋钮失灵维修风量/温度 不换面板修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64

网友A:
你这个级别在汽修那边算芯片级,虽然只是换了一个开关,但是汽修是总成制度。

网友:
可能,向开关里喷点WD4O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汽修只换总成,从不修原件,这是他们的宗旨,只有我们这种坛友才修这种东西。

网友:
学习了,比想象中的结构要简单

网友B(2019-05-09):
我发完贴了看到你发帖了,早看到你的帖子我就不用盲拆了。这个东西不换也能解决,擦一擦也可以,不过没这个寿命长。我不爱等快递,元件焊下来清洁的里面,又焊回去了。一点没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级别在汽修那边算芯片级,虽然只是换了一个开关,但是汽修是总成制度。 ...

到发达国家就是换车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完贴了看到你发帖了,早看到你的帖子我就不用盲拆了。这个东西不换也能解决,擦一擦也可以,不过没这个 ...

加点油或wd40用用就会好起来

网友D:
"马六的面板指示灯大部分都是钨丝灯,感觉好古董啊,话说这是13年的车,出厂不算古老,指示灯不应该还有大量钨丝灯,没有led稳定。"

    马自达6 (Mazda6)是马自达公司21世纪推出的最新产品,于2001年在东京车展上推出的一款中高档轿车。自上市后已在全球20个国家获得了30多个奖项。
    2003年4月10日马自达6来到中国,凭借着其非凡的外观及操控性,在当年获得年度车“弯道之王”的称号,并一直保持旺销势态,其动感的内饰外形、优异的操控性、高标准的安全性、宽大的内部空间和精细的做工等,创设了21世纪中高级轿车的一个新的全球标准。
    马自达6 是日本马自达公司21世纪的最新产品,也是第一个完整体现全新马自达品牌的产品,于2002年2月在日本本土投产,2002年5月投放国际市场。短短8个月,就在全球19个国家获得了30个奖项,马自达6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多达58个奖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奖项,在马自达公司83年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日本称为“atenza”,它来源于意大利语,意思是“专注”,在日本之外的全球市场称“mazda6” 从马自达6自进入国内市场,一直都是许多人心目中运动中型车的代名词。虽然其换代车型已于2011年10月正式上市,但并没有影响马自达6的销量,反而越卖越好。

2001年设计定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六的面板指示灯大部分都是钨丝灯,感觉好古董啊,话说这是13年的车,出厂不算古老,指示灯不应该还有大 ...

五年前的LED不如灯泡稳定,日本灯泡相当的鬼畜,我06的车27万里程,仪表、中控内的微型灯泡都没换过,但是升窗开关的LED换好几个了,眼看换了一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到发达国家就是换车了是吧

不一定,日本本国很多东西都是换修,交换维修的。

而且修复几乎是翻新级别,全部按照原厂标准翻,我见他们修过空调泵,最后还要带压测试,一台非常大的测试床。模拟发动机各种工况信号,转速等等。

是电装的一个修理门市,不是工厂。

初步判断是因为回收成本高于翻修,因此只更换密封件什么的,磨损的环子、套,这样抛弃的部分会比一个泵要少很多,且为特定金属,而整体报废同样要支付拆解费用,废物处理费用等等。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日本本国很多东西都是换修,交换维修的。

而且修复几乎是翻新级别,全部按照原厂标准翻,我见他 ...

这个是他们换件后再拿去修复了,但4s店跟顾客就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吧,可能就是换件。

网友:
换件才能赚到钱

网友(2019-11-17):
我09年的车指示灯全是led的,也没问题啊.

网友(2021-10-20):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旋转编码器,没有想到竟然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