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 UT136B+

楼主(2019-02-20):
话说每年回LP家,都要修电路,所谓电路就是220V的了,只有电笔,没个量电压的工具怪不顺手,于是决定挑一个合适的万用表放LP家。不能选太玩具的,也不能选高档的,得有背光,换电池方便,电量耐用,大小合适,自动挡。挑来挑去,UT136B+ 入了眼,价格不到100,功能基本都有,到手即拆。

整体做工不错

测下电压 ,UT 的一贯秉性,稍低。

拆之

正面没拆,考虑想用久一些,就不拆了。手机发帖,图有点乱,还请见谅。

网友A:
居然还是自动表,厉害了。

网友B:
浪费了,其实UT33系列特价时就够用了,无非就是量个通断测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是自动表,厉害了。

厉害的是这表居然测电阻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了,其实UT33系列特价时就够用了,无非就是量个通断测个电压

已有UT33B UT33A UT33B+ ,换个口味

网友:
UT136B+ ……这款表测试速度快,功能比较全,AA电池供电,方便更换,二极管档3V测试电压可以直接测试白光LED,大电容测试也比较快。去年中刚出来我就入手了一块, 测试值偏低一点点,在误差范围内。偶然测试电容发现该表的399跳档会报错??测试390uf电容时大部分时候自动跳档会卡死、偶尔又能正常测试? 估计399附近电阻也存在跳档卡死的问题?除此之外,这块表真的很实用。

比我手头的61E块头小些,喜欢2AA的表。如果厂家修复了399跳档卡死的Bug,我后面还会再入一块来做泡灰表用

网友(2021-10-14):
这个表外观太难看,瘦瘦长长的

网友:
我只能习得起30元的表啊~~LZ利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