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朝日电装的侧倒传感器拆解,附电路图

楼主(2019-02-20):
再拆一个侧倒传感器,小鬼子家朝日电装生产的
外观

固定套上有安装方向标记

接口,还是3针

拆开接口里的固定卡和密封圈

芯子就是这样的

板子焊接前有定位

转子用的铜轴

转子特写

看材质应该是塑料+铁氧体粉末

板子全貌

霍尔元件特写

这个霍尔只有标记,木有查到具体型号

全家福

最后摆个爆炸图

根据板子画的原理图

原理比较简单,注意霍尔输出端也接了个电阻网络,正常输出时OUT端电平不会达到VCC和0,便于ECU识别传感器是否开路或短路

网友A:
结构算简单,但估计超级贵

网友B:
这个应该用了一个全极霍尔~

网友C: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小霍尔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算简单,但估计超级贵

这玩意结构不复杂,但很多难点不好处理,比如磁体磁场分布、防水、振动等等
价格估计几十大洋吧

网友D:
多谢分享了。看起来不错。

网友E:
看着挺不错的,求保佑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用了一个全极霍尔~

拳击霍尔?这是什么鬼?

网友F:
旁边过个飞碟估计就叫个没完了

网友:
那个磁体外形好特别

网友:
有点意思的东东

网友:
原来是机械结构,不是航模上用的陀螺仪芯片,只是把机械触点换成了霍尔芯片,重锤应该是铁氧永磁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拳击霍尔?这是什么鬼?

拳击 元首不是开玩笑吧,单极 双极 全级 霍尔的种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小霍尔很不错

小霍尔没查到,连万能的马老板都没有

网友:
ZD会不会是普通二极管防反接保护的,如果说是稳压管的话前面应该还有一个限流电阻啊,或许限流电阻在主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了。看起来不错。

嗯嗯,就是增加点安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挺不错的,求保佑赠送。

这玩意没啥用呢

网友:
辛苦画了电路图要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旁边过个飞碟估计就叫个没完了

这个飞碟又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碟又是什么鬼?

就是大脑袋开的飞行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