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行车记录仪换心脏,VICOVATION OS3

楼主(2019-02-20):
同事的行车记录仪挂了,总是自动关机,根据之前的经验,判断是电池坏了,于是让他买个电池替换,结果这活就交给我了

网友A:
心脏应该是cpu哈
电池呢,算大肠?肌肉

网友B:
圆柱的那个是电池还是电容?

网友C:
和我前几天捡的电池一样 上面的线路板上有零件没?

网友D:
看着像电容

网友:
电容款的更好,起码足够关机保存使用就行

网友:
这个还不错了,电容负责延迟写入,时间有个专门的纽扣电池负责,很多都是用的小容量锂电池,一挂时间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脏应该是cpu哈
电池呢,算大肠?肌肉

cpu算大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脏应该是cpu哈
电池呢,算大肠?肌肉

心脏提供动力的,cpu应该是大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的那个是电池还是电容?

电池,电池,字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前几天捡的电池一样 上面的线路板上有零件没?

有零件的,不过太小看不清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电容

标签上写的锂电池呢

楼主:
这个应该是锂电池,不是电容吧?英文不太好

网友:
电池,电池,是锂电池,不是电容!!!!!!!!!!!!!!!!!

网友:
电池算个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锂电池,不是电容吧?英文不太好

lithium capacitor
锂电容器
如果直接百度翻译的话,但我也倾向于它是锂电池

网友E:
车内这么高的温度,能用这种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内这么高的温度,能用这种锂电池吗?

用了两三年了,这种电池容量非常小,不接电源都无法开机的,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而且人家是有车库的

网友F:
如果启动中使用行车记录仪,电池有没有真无所谓。如果要长时间使用的,直接电瓶弄个12V转5V的接在行车记录仪上就好了。弄个电池晒久了还不安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启动中使用行车记录仪,电池有没有真无所谓。如果要长时间使用的,直接电瓶弄个12V转5V的接在行车记录 ...

原理不清楚,这个电池坏了就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