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LG5V0.5A充电头

楼主(2019-02-20):
拆LG5V0.5A充电头
标签

USB接口

插头是铜的

拆螺丝设计很好猜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保险电阻

整流桥

高压滤波电容两颗400V4.7uF

电感

能源艾菲cient ,低功率离线式开关IC

IC资料

817光耦

变压器

驱动蒸馏罐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两颗10V220uF一颗50V 1uF

USB接口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好像偶也有一个

网友:
我而已还留有一个,给小电器用

网友:
现在用处不大了

网友:
LG电源做工不错,比较耐用。外壳固定比较有特色,一般是螺丝固定再加超声波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