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共享充电宝飞线破解超级简单

楼主(2019-02-20):
去年在二手市场偶尔得到一个小电充电宝,当时无法破解,只能拆电池用,外壳改造做别的用了。前两天辞职了,这段时间没啥事,今天特别无聊,翻自己的破烂盒子(全是各种电路板),想看看能做点啥,突然把它翻出来了,当然外壳和电池都没有了就剩下板子了,就想再试试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破解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2373  老家青柠檬i 兄弟的拆机贴,大家先去看看吧)

中间没拍照,等成功了想起来数码之家的老哥们分享一下,还有成功图在下面。
先说说我的思路吧,主板上有两组TTL接口,一组为2G TTL(标识为2G_TXD 2G_RXD) ,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主板GSM模块的调试接口,应该是通过它接收服务器信号给单片机信息让单片机开启充电开关(因为之前没拍照,借青柠檬i老哥几张图,图上标识),所以找到触点 焊线 连接ttl.........TTL无输出,所有波特率全部试了一遍,发现没有任何输出。或许是我设备问题,但毕竟是自己折腾没必要添置新设备了,此路不通放弃。

后来继续观察主板 发现主板背面也有TX RX GND标识,根据线路判断为单片机TTL 接口,重复之前操作,结果和上面一样,无输出....只能放弃

通过软件解决的思路彻底被堵死了,抽根烟歇一会。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想法,反正没用的东西,瞎JB搞吧仔细观察主板,感觉应该只是通过单片机控制开关管,控制通断,既然无法通过软件解决,那么直接跳过开关管应该也可以打开输出。接着观察主板,根据原件丝印找资料.......翻了半个小时,没发现哪个是开光管(电路小白,别笑我啊)。此路不通。
最后拼了,直接拿镊子一个个触点短接,幸运的是没冒烟,更幸运的是,输出出来了,蒙出来了。结果自己也懵逼半天.....
然后飞线,焊接电池,焊接USB母口,测试,成功.....全程懵逼状态。
下面上飞线图和成功图,各位轻拍。

飞线在主板背面 3.3V1触点到排线左下第一个点

飞线完成,输出出来了

焊接USB母口,焊接电池,上USB功率测试

给我的一加5充电,输出1.5A

成功!!!

到现在还是懵逼状态,各位大佬可以试试。简便易行一条飞线解决。

破解后发现待机耗电大,看新帖解决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

楼主:
自顶一下,让大家都看见

网友:
谢谢分享,运气真好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
共享,浪费社会资源啊

网友:
这波操作真神奇了,我也是没有看懂::lol:

网友:
纯粹碰巧,没有可重复性啊,倒是可以给大家参考。

网友:
然后表示可以批量撸?

网友:
厉害厉害,运气也是实力的表现,恭喜破解输出

网友:
看来是为了降低成本,懒得用加密等。不过共享的产品,实际上是花钱租凭,过多投放维护跟不上,也是资源浪费。

网友B:
板子不要,换新的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要,换新的电路板吧。

呆着没事折腾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

看到结果250......

网友:
破解一下怪兽的吧

网友C(2019-07-25):
问下最后一张图的app是啥

网友:
这个比8848的加密技术还复杂

楼主(2019-11-18):
引用 网友C:
问下最后一张图的app是啥

一加手机调试模式里面看的

网友:
我有个问题,既然手里有个充电宝了,直接再去刷一个,然后把手里这个还了,不就可以正常用了,为啥还有拆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