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需要配置个电脑,有懂行的给看看吗?

楼主(2019-02-20):
上拖拉机厂还是继续牙膏?

财务用的,之前的机器是11年配置的,4G内存刚够用

目前我看的配置是i5 8400 + 128 +1T + 4G + H310 ,懂行的给报个价,目前电脑城报价3200

网友A:
11年配的机子换个CPU,用二手二代或者三代的I5,内存加到8G,上固态,体验上和现在的差距不大
如果11年是按摩店的,那就换整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年配的机子换个CPU,用二手二代或者三代的I5,内存加到8G,上固态,体验上和现在的差距不大
如果11年是按 ...

按摩店让我反应了好久

是amd的速龙2好像
开机15分钟,360开机助手说是50秒
关机半小时

已经崩溃

网友:
上按摩店的把4g内存干不了是

网友:
I5 8400大概1400左右吧,H310不到400,4G内存不到200,128固态算金士顿的150左右,1T硬盘300块,一般普通机箱电源也就200-300吧,算不了3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摩店让我反应了好久

是amd的速龙2好像

你这八成硬盘有坏道了,那就上整机吧,报价现在没法报了,不关注价格好久了,我现在都是玩二手的多
看报价就把你想要的配件在京东上查一遍,型号要完全精确,尤其是主板和电源,一般情况:京东比电脑城同行价贵一点,大致是CPU-30~50,主板-30~60,内存-10~20,电源:+30~-30,固态:+10~-20,机械硬盘:同价,光驱:基本同价,机箱:没法比,键鼠:-5~20,显示器:-50~100
所以找一家价格不太离谱的就行

网友B:
财务用,不需要I5,I3 8100足矣。内存必须8G以上,然后你这个只有规格,没有品牌,不同品牌差价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财务用,不需要I5,I3 8100足矣。内存必须8G以上,然后你这个只有规格,没有品牌,不同品牌差价很大 ...

i3不太够 4套不一样的财务软件同时用
金蝶就是大户啊
有一个主管的上8G了

品牌肯定有差别,加起来也就五六百差价吧,现在问了一家报价给我4500,最好的主板也要的太狠了

网友:
加固态,再加4G内存,系统重做,财务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财务都上6核了啊,好奢侈的配置

网友:
这个不好说,刚看到配置,行情也差不多这个价,但前提是东西都要是比较好的那种才行

其实我去年才配了一个差不多的,价格是3000整,
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我配了一条DDR4 2400 8G的条子,主板是用了稍微好一点点的技嘉的B360,
硬盘是M.2 nvME接口的三星PM961,电源我考虑到以后会上独显,买了一个振华 冰山金蝶450W ,

网友:
财务使用I3就够了

网友C:
财务用,那就应该上品牌整机,弄个5年保修,不然售后问题烦死你。

网友:
电脑城坑死人了

网友:
搞一套E5 喜滋滋,多核心多开不是问题。内存ecc还便宜上32G保准你excel不卡。办公随便搞个亮机卡okay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财务用,那就应该上品牌整机,弄个5年保修,不然售后问题烦死你。

原来就是品牌机,保修还得自己掏邮费,出个问题修一下直接给你重装系统了,还装了一大堆推广软件~~

来回运费就得小100~~~

网友:
换个固态,加个内存,做个系统,财务电脑再战三年

网友:
11年的,财务用机随便什么垃圾都可以跑,不过单位也不在乎那两个配机的小钱,换就换好点的。要性能同价位目前AMD更胜I
你的配置ssd  256G  nvme起步更好,内存8G起步。

网友:
这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参考一下京东的报价,差不多也就相差七八百。有时候甚至还没京东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就是品牌机,保修还得自己掏邮费,出个问题修一下直接给你重装系统了,还装了一大堆推广软件~~

来回 ...

这么麻烦?
我们单位的联想品牌机,出问题,都是厂商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