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AIS-V31双声道USB插卡小音箱拆解

楼主(2019-02-20):
USB插卡小音箱-----零几年的产品,还是双声道的,还有AUX音频输入接口可以当电脑音箱用,后来锂电池鼓包,把电池去掉了,直接用USB 电源适配器。。。。。。。

USB插卡小音箱

四个方向观看

底面 --有电源开关和三个发光二极管一红二蓝

通电试听红光蓝光交替闪烁

通电试听红光蓝光交替闪烁

底面拆开

底盖取下

接口板

接口板正面

接口板背面

接口板上的SS14---肖特基二极管

SS14简介

音箱内部

主板与面板拆开

底面看两个喇叭

顶面看两个喇叭

两个喇叭都配有防磁罩

面板布局

主板背面---还要继续服役就没有拆开胶粘的黑色粘贴

主板正面

按钮板

按钮板近景

主控芯片----型号打磨掉

主板正面

两枚8002/3W功放IC---一个声道一枚

8002简介

主板上的插接头说明

8805----升压IC

8805简介

主板展示

主控芯片展示

按钮板归队

虽然是双声道,由于音箱结构所至,听不出立体声的味道。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当年的神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电池不知是这在那个位置的,没看到充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知是这在那个位置的,没看到充电部分。

电池与主控板并排在两喇叭之间,电池接口是接口板上的2P接口,充电部分在主控板上由8805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神器,,效果还是不错的。

小巧听音乐方便。

网友C:
双声道的,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声道的,看着还可以。

听音乐挺好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感谢鼓励。

网友:
还有倒向孔呢

楼主:
是的,还挺讲究的。。。。。。。

网友A:
可以了,几十块钱的东西,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几十块钱的东西,要啥自行车

不明白,要啥自行车???

网友E:
当年的MD96也是双喇叭,收音也比较稳定。如果想要点立体效果,可以放些松软的棉絮在里面,不过音量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的MD96也是双喇叭,收音也比较稳定。如果想要点立体效果,可以放些松软的棉絮在里面,不过音量会降低。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小巧玲珑,当个散步收音机也挺好的。

网友(2019-05-14):
以前的音箱,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有个类似的 没有用几次 坏了

网友(2020-07-11):
音量太小了,电池续航又不好,不值得折腾了,2小时左右自己关机了

网友:
带USB声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