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更换PPR管的三角阀,24小时后有小水珠,时间长了水里的杂质会堵住漏水吗

楼主(2019-02-20):
我更换了PPR水管的三角阀,
过了24小时后检查是否有漏水,发现三角阀下方有一个小水珠,如图所示

有老师指点我说,有时会偶尔漏一两滴水,可以不管它,时间长了水里的杂质会自然堵住的

请问各位老师,我图中这种情况,是否不用重新拆下三角阀再安装,是否时间长了,就不会再漏水了?

要是以前的铁水管,我是相信水龙头少量漏水随着时间增长会堵住了。因为铁水管遇水会产生水锈,

但PPR水管的内螺是铜螺纹,而三角阀的螺纹部分是不会生锈的,我不知道是否应一点水都不漏,才算是安装成功了?

但我看家装师傅也不会有我这么耐心吧,不会过24小时再来用户家观察是否有漏水。
三角阀本来还有一个挡圈,但我担心装了挡圈会影响我观察是否有漏水,我把挡圈都没有装。

我对PPR水管安装三角阀后,如何保证一滴水都不漏,的确没有把握,担心万一家中长时间漏水把地板弄废了,特来向各位老师请教!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杂质堵孔是真的

网友A:
用麻绳或者专门带内衬的硅橡胶垫来安装可以解决漏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麻绳或者专门带内衬的硅橡胶垫来安装可以解决漏水问题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专门带内衬的硅橡胶垫”, 请问在淘宝搜 什么关键字  可以搜到?
我不知如何用麻绳来应对安装水管三角阀,不知应如何操作?麻绳现在家庭中一般也没有吧,有没有家中现在的东西比较方便的?
  以前看见管道工在安装工房压缩气的铁供气管时,用了油漆,麻绳,生料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专门带内衬的硅橡胶垫”, 请问在淘宝搜 什么关键字  可以搜到?

关键词:免生料带堵垫
前两天我买了铜芯和塑料芯两种,塑料芯子的内径要小点,可以塞进硬波纹管,铜芯的就进不去了,麻绳是有点不方便施工,也可以考虑用生料带加804硅橡胶的方案,我当年自己安装家里的水管也是遇到了滴漏问题,好在现在都解决了

网友B:
用干纸巾擦掉水珠,过段时间再看看有没有水,如果还是有水渗漏,就需要重新安装。
安装时要去除原有的生料带,重新缠绕新的生料带,缠绕时要前薄后厚,安装好后不能再松动,继续观察24小时,不渗漏才行。使用硅胶垫或者橡胶垫也可以,不过还是要先缠绕好生料带。
另外,不知道你换的三角阀是不是铜阀,建议安装铜阀或不锈钢阀

网友:
前端垫橡胶垫,一定要垫

网友:
老师说的对,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这样用着,过一段时间就不漏水了,我以前就这样干过。原理也许是杂质堵住了,也许是金属遇水生锈堵住的。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24小时只有水珠,而不是在下面有不少的水)可以不理睬,直接使用即可。
因为现在市政水管绝大多数都是铁管(新建的城市除外),在自来水的流动过程中的杂质产生有三个方面:水管、水质、水厂过滤过程中也会产生杂质,这种微小的颗粒会不断的产生,时间长了以后当然也就会堵住这种细小的微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免生料带堵垫
前两天我买了铜芯和塑料芯两种,塑料芯子的内径要小点,可以塞进硬波纹管,铜芯的就 ...

感谢老师再次回复指点!

我看到老师贴子中有写“麻绳是有点不方便施工,也可以考虑用生料带加804硅橡胶的方案”
我之前一直没有考虑  在安装新的三角阀或水龙头使用密封胶,是担心万一胶水粘牢了,以后三角阀拆不下来,必须要凿墙换PPR管,
我在淘宝搜 ”804硅橡胶“,看到有9.9元/支的(外包装有点象502胶的),商品介绍中没有写适用于管道防水,

我还是不太敢用 804硅橡胶, 毕竟三角阀出来的自来水,是有可能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干纸巾擦掉水珠,过段时间再看看有没有水,如果还是有水渗漏,就需要重新安装。
安装时要去除原有的生料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更换的三角阀买的是九牧牌的,论坛许多位老师都说九牧三角阀、水龙头及管件的质量不错,我也担心淘宝买到假货,是打九牧官网上电话,问哪家淘宝店是九牧官方认可正品店,才下单购买的。

现在市场上假货多,虽然论坛 优惠购等版块有“铜阀及不锈阀”推荐卖,我担心买到假的铜三角阀或不锈钢三角阀,普通人也不会辨认,我不敢下单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24小时只有水珠,而不是在下面有不少的水)可以不理睬,直接使用即可。
因为现在市政水管 ...

感谢老师专门来看我的贴子,并给我多次回复指点!

每次老师的回贴,总是写许多内容,原理讲的很细,也讲的很通俗易懂!让我很容易接受并理解!

请问老师在武汉吗?有机会能当面向老师请教维修技术及电子技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专门来看我的贴子,并给我多次回复指点!

每次老师的回贴,总是写许多内容,原理讲的很细,也讲 ...

谢谢你的关注!我不在武汉,在广西的一个边远小镇,而且对电子技术和维修技术只是在【喜欢】的层面,没有深层次的理解。其实你的理解能力不错,有动手能力,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在这里有很多技术非常好的网友,只要你多看、多琢磨、多做,就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关注!我不在武汉,在广西的一个边远小镇,而且对电子技术和维修技术只是在【喜欢】的层面,没有 ...

好的,谢谢老师的吉言!谢谢老师一直给我的指点!

有机会老师来武汉玩,我来做向导!

网友:
能否锈死要看管路的材质,如果是可以生锈的铁管路,三天之后就没问题了,另外还要看管道压力,如果压力大就不靠谱了,如果都是铜件或不锈钢件也有隐患的。

网友:
把三角阀拆下来,重新在螺纹上缠生料带,逆着螺纹拧紧方向缠,前段薄,后端厚.再装上就可以了.合格的安装,肯定是一滴不漏.

水暖件的密封,分螺纹密封和端面密封两种.三角阀往对丝或者弯头里安装,是螺纹密封,密封靠缠在螺纹上的生料带.过去用的是麻绳和铅油.三角阀与编制软管的安装,是端面密封,不能缠生料带,靠的是软管里的橡胶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麻绳或者专门带内衬的硅橡胶垫来安装可以解决漏水问题

这招我也用过,我用的比较值了,因为PPR内丝有裂纹而漏水,本来是得砸墙的,后来我在里面垫了个硅胶垫,然后把三角阀拧到底,然后就不漏水了

网友:
用潜水艇的生料带缠15-20  缠完后用手顺时针压紧 然后再拧. 漏水就加5圈

网友:
还是修一下,这安装工技术也太差了都不打压试压呀

网友:
拆下重新装,细线或生料带在槽里缠一层,外用生料带缠12到15圈拧上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