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森林虎SLH-H547;垃圾强光手电不亮了,换欧司朗、飞利浦灯珠~

楼主(2019-02-20):
随便给一个亲友了的,坏了再拿回来。
这还真坏了,手里也没什么T6\L2灯珠啥的,只有神友送的3W\5W欧司朗和飞利浦的灯珠。能亮就行了。

有线的

电阻和空心

常见的焊盘

三种灯珠,也不知哪个能用

先上大颗粒的

完成

挺好

有点暖

这是上次拆的T20 倒车灯

这个模糊灯灯珠 不知道啥,光色 有点绿色的意思
这个飞利浦5W的灯珠杯具了,这么奇特的焊盘,上哪搞去

对比,T20奇怪的色温。

暖光

电压

对比论坛福利

真是暖。。。

完成。

网友:
优秀文章,谢谢分享,都是高大上的灯珠,哈哈,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有备用的灯珠真的可以给一些灯具做备件用。

网友:
趁机换颗大功率的灯珠噻

网友:
我手里的手电还没坏过。。。

网友:
背面有芯片,不好上焊盘吧?吹下来的吗?感觉吹下来会把灯珠烧坏。

网友A:
下次再坏就送论坛C8,耐用

网友:
楼主手里灯珠还真多,暖一点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再坏就送论坛C8,耐用

老大,积分15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积分15万。

要是全部变成M币就好啦

网友:
黄光也挺好的

网友C:
论坛手电筒和天火c8一样的外观,不知道是不是同款定制的数码之家LOGO?

网友:
这个牌子的手电我买过一个545型号的,非常像狼眼的一款凸透镜调焦手电,可惜的是泛光太小。最好的建议,顺便把驱动板,也升级成7135x2亮中暗调光。

网友:
有备件就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手电筒和天火c8一样的外观,不知道是不是同款定制的数码之家LOGO? ...

每家的C8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搞些备用灯珠倒是真的实用,楼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全部变成M币就好啦

熱心會員  没注意,哪来的,升段位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手电筒和天火c8一样的外观,不知道是不是同款定制的数码之家LOGO? ...

C8 就是这款,行业这款型号。数码之家也不会生产手电。

网友:
4000k左右吧,人眼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