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私家车主更换电瓶的正确流程,高效省钱!

楼主(2019-02-20):
早上起来上班,车竟然趴窝了,启动时只轻轻哼了一声就没了反应,我知道这是早已亚健康状态的电瓶终于挂了。

我的车带自动启停功能,用的是一种叫做AGM的电瓶,品牌型号是瓦尔塔80Ah AGM CCA800,这种电瓶可以承受频繁大电流启动和大电流快速充电,售价也比普通电瓶贵一倍多。从经济角度算,自动启停省下的那点油钱,根本不够AGM电瓶多出的成本。那么能否用普通电瓶代替AGM电瓶呢?这个问题我也曾经纠结过,经过研究最终得到的答案是:不能!

普通电瓶的启动电流、内阻、接受大电流充电能力、快速放电能力都无法和AGM电瓶相比,所以普通电瓶装在带启停系统的车上,会因频繁接受大电流充放电导致寿命快速终结,同时还会因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检测到数据不合格而引起各种麻烦。因此,如果你的车带启停功能,就老老实实换相同参数的AGM电瓶吧,无论你用不用这个功能。

接下来就开始买电瓶:

首先电话4S店,得到的答复是电瓶加工时费合计3200元,自己想办法把车弄到4S店去,想想还是算了。

上途虎、京东查到的价格是瓦尔塔1860元、骆驼1699元,包上门安装,时间要等待次日。

最后网上查到本地瓦尔塔、骆驼代理商,报价是瓦尔塔1430元、骆驼1350元,可以立刻上门安装。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电话订了一个骆驼80Ah AGM CCA800电瓶,加了对方微信,发送我的位置,答复半小时赶到,很舒心!大约40分钟左右,换电瓶的师傅打电话说已经到我楼下,我下楼先检查新电瓶,微信扫电瓶上的二维码可以生成电子全国联保卡,正品无误。

接下来就开始更换电瓶,师傅经验丰富,专门带了一个备用电瓶确保更换过程不断电,免去重置参数的麻烦。一番操作换上了新电瓶,顺利启动车辆,测量电瓶电压为14.9V,充电正常,以前因电瓶衰减失效的自动启停功能,还需要跑一段时间待电池管理系统检测通过后才能恢复。支付宝给师傅转账1350元,收工!

网友A:
电池端有14.9V???

网友B:
垃圾自动启停功能。都不算鸡肋功能。

网友C:
问下楼主,你的原来的这个电瓶用了多长的时间?
说起来这个自动启停技术,满眼是泪,除了电池贼贵,没啥用途。我现在是每个月用充电器补充下电池的电量。

另外,你的新电池电压这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垃圾自动启停功能。都不算鸡肋功能。

最麻烦的是,不能设置默认关闭,每次着车都要关一次。

网友E:
普通的汽车电瓶+超级电容并联试过没?很多人都这样改的。超级电容可以应对大电流充电能力、快速放电

网友:
这电瓶真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你的原来的这个电瓶用了多长的时间?
说起来这个自动启停技术,满眼是泪,除了电池贼贵,没啥用 ...

用了4年半时间,这台车买来后很少跑,电瓶经常处于亏电状态。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没啥用,这个电压是怠速充电状态下的数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池端有14.9V???

刚停机的时候,或发动机启动状态,这个电压也算对。

网友:
以后会更贵。

铅酸电池,是腐蚀品,大宗运输要危险品运输车。一般货车违规运输出了罚则。

铅酸电池,制造和回收环节是高重金属污染,先不说是否有效治理,至少治理钱先加进去。

最后,工资提高(菜价越高工资越高恶性循环)、电费提高、水费提高、原材料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汽车电瓶+超级电容并联试过没?很多人都这样改的。超级电容可以应对大电流充电能力、快速放电 ...

我加着,100F左右,没啥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刚停机的时候,或发动机启动状态,这个电压也算对。

反正我的车充电也才14.4,带启停的电压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汽车电瓶+超级电容并联试过没?很多人都这样改的。超级电容可以应对大电流充电能力、快速放电 ...

那关键看吃多大电,超级电容,充放均快,实际对点火这种短效小电流,有一定的帮助。

点火是高速的电流不算大的充放过程,对于铅酸反应慢的不太适合,都是用发电机的冗余去对付,所以有些发电机不太好的车,怠速开大灯发动机都哆嗦,就是发电机冗余不足,开大灯消耗太大,点火能量都占了,蓄电池放电补充又来不及。

这时候有个法拉电容,倒是可以缓解,不过本质上发电机不足,效果是否好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车充电也才14.4,带启停的电压高些?

这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该车的调压块,一个是蓄电池的状态。

蓄电池常规酸化结果实际是电压越来越高的。   不过如今很少有酸化寿终的蓄电池,所以见到电压低的多。

网友:
你上当了,正确解法是,关闭启停功能!

  换个普通电池500有找...

再战三年都不是事!

网友G:
这么贵啊!还不如买磷酸铁锂电池组呢!至少可以200ah以上,也不要你这么多钱啊!而且各方面性能优于目前的电池。这启停电池太贵了!要是不差钱,你这空间上300AH磷酸铁锂电池小菜了!

网友H:
这个是启停电瓶。貌似我车也是,1300大洋左右,要是坏了。计划还个。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麻烦的是,不能设置默认关闭,每次着车都要关一次。

T宝上不是有那种自动起停关闭器出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贵啊!还不如买磷酸铁锂电池组呢!至少可以200ah以上,也不要你这么多钱啊!而且各方面性能优于目前的 ...

电源管理系统不匹配会有安全隐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启停电瓶。貌似我车也是,1300大洋左右,要是坏了。计划还个。普通的。 ...

普通电瓶可能受不了原车的电池管理模式,估计寿命会很短,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如果差别不大我下次也换普通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