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热水袋不爱跳闸了

楼主(2019-02-20):
最近发现电热水袋总是胀的不能再胀了才断电,就是这种点热水袋,20几块钱,通电指示灯亮

以前都是没胀多少就断电了,现在要胀的插头都难拔下来才断电

450W,长虹牌,应该是贴牌的货

夹子开关

触点在这个转轴里,转轴是热塑成型的,还要用,就不能暴力拆开了。

这个是插头,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指示灯,开来第一道热保护在热水袋里面

夹子开关,张开到一定程度就断电了

以前用好好的,基本夹子不怎么动,就跳闸了,但是现在硬是胀到断电,才听见有跳闸的声音。
可以断定热水袋里面的温控问题
这个热水袋加热大概5分钟,上层热的烫手,下层还是凉的,然后断电,拿下来以后,一晃动,基本温度就比较适合,放在被窝里能热4个小时左右
如果用毛巾抱起来,基本能热一晚上
我猜问题是里面的介质问题,之前我为了让热水袋更热一些,加热的时候我会晃动热水袋,这样它会把下面没热的介质加热,是不是这些介质
在加热管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换热加快了,上层的热量更容易被下层吸收,使上层不容易加热到指定的温度?
现在加热时必须得看着,差不多就得拔插头。

网友A:
没用过这玩意,因为我充满正能量!!!

网友B:
要定期排气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不排气的话不会加热到最高温度。多嘴一句,凉透了再打开塞子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定期排气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不排气的话不会加热到最高温度。多嘴一句,凉透了再打开塞子排气 ...

哪个是塞子,那个螺丝盖吗?拧开不会漏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塞子,那个螺丝盖吗?拧开不会漏水吧?

一般在袋子上充电口下面,抠开后里面有个硅胶塞子,打开塞子缓慢排气,排完会发现再充电不鼓胀了,温度跟新的一样,自动断电功能也正常了。

网友:
这种热水袋的温控坏的比较少,而且坏温控的故障现象大多是不能加热。你这个可以先排气后看看能否改善,如仍这样为了安全建议丢弃。排气要在加热后鼓胀时操作效果才好,位置是图5右上角那个小白盖下,拧下螺丝后,里面有个小塞子,操作时千万当心烫伤!操作时千万当心烫伤!操作时千万当心烫伤!用一字小起子和手在热态下比较好取出塞子,取出塞子时要当心蒸气喷出伤人,整个取塞与排气过程中,另一手两手指捏在排气口周边(可用布或手套或纸巾防烫),并把排气口上提,使排气口高于热水袋整体水平,这样水才不会流出,轻压热水袋就能把气排出,然后迅速塞好塞子复原。操作时千万当心烫伤!操作时千万当心烫伤!操作时千万当心烫伤!

网友:
手里好几个这玩意,都是刷丹给的,还没你这个高级,就只是一根线,都是充电在旁边等着,不等它自己跳,差不多就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玩意,因为我充满正能量!!!

看来我现在慢慢的负能量,需要爱的温暖

网友C:
会不会是为了降低成本采用电极式加热,我家里从来不敢用这些插电的电热器,主要担心漏水漏电,只用过电热壶,然后把开水放入暖水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为了降低成本采用电极式加热,我家里从来不敢用这些插电的电热器,主要担心漏水漏电,只用过电热壶 ...

应该就是最普通的加热管,外面套个保护套,就是便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