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睿登DPS5020数控电源【USB通信版】加外壳组装完成

楼主(2019-02-20):
如题。看坛友睿登可调电源拔草帖心里也长草了,那必须得拔啊没啥好说的,就是找壳子,开孔,安装。。。当然过程还是很虐的。。。干过的都知道

上图边看边说:
1.成果展示
整体效果

前面板和输出端子

背面输入端子

2.壳子整体和各种开孔,修整展示
壳子展示,有点寒碜呵

面板开孔

接线端子开孔,红色端子帽锯短,黑色是老的,红色是新的,不一致,没办法,没有黑色新的。

3.安装展示
内部放置和接线一览

电源板和usb板

表头和接线端子

micro usb孔开大了

盒盖完工

最后,这个电源就不做评价了,业余用用还是很满足的,请大神们来评价吧。。。
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
这外形很不错呀,业余加工壳子确实麻烦

网友A:
这是直接接220v电压的吗?

网友B:
看造型还以为是电烙铁呢,为啥不把电源也放进去这样不方便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接接220v电压的吗?

你是来搞笑的麽?奸人同学

网友:
穿了衣服,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搞笑的麽?奸人同学

我就是不知道才问的啊,很认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造型还以为是电烙铁呢,为啥不把电源也放进去这样不方便吖

想用动力源的通信电源做输入,功率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动力源的通信电源做输入,功率大点

怎么不把开关电源也装里面啊,用着不方便啊

网友C:
这个壳子真不错,很适合,不知道有没有淘宝链接哦,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把电源也放下就好了。

网友:
把前级电源也放上来展示一下啊!

网友:
壳子不错  优惠购里5块的喷漆再来一瓶喷一喷 完美

网友:
如果供电电源是开关电源的话,一定一定一定要先连接好输入端,再通市电

网友:
这壳子不错,如果把电源也装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壳子真不错,很适合,不知道有没有淘宝链接哦,木分啦,回头补上

这盒子是拆的电动车驱动器的盒子,不是tb上撸的呢

网友D:
也买了块不带通信的板子,没电源只能用12V改的可调,昨天试下下最大能到44V,但带载能力差,估计就38V,估计9.5A的水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买了块不带通信的板子,没电源只能用12V改的可调,昨天试下下最大能到44V,但带载能力差,估计就38V,估计 ...

通信电源看过,贵啊,体面体积巨大,又重,等有高电压和大功率需求的时候再说吧!

网友:
有壳子就有一切可能

网友:
接线柱不会贵的。。两个不同看着奇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