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继上次电源改电压失败,做个心脏手术继续改电压

楼主(2019-02-20):
上次改电压失败,导致主芯片不知道怎么就坏了,爆力拆个电源,想改电压,失败了当时折腾了好长时间,心灰意冷,决定不在折腾,事后想想还是决定修复继续折腾,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的精神,由于本来ic是op2269cp,比较稀有,而且对此IC不了解,所有决定用烂大街上的3842IC,先用插件搭个驱动试试效果再继续

成功,效果还可以,由于插件体积太大,放不下原外壳里,决定用贴片,手里没有,网上淘配件,

芯片到了,先花个PCB

再来打印,

再找点边角料

热传印,效果不好,记号笔补补,

这是腐蚀好的

镀锡

焊工渣渣,请无视

比比大小,小多了

焊上

电压改25.2V,低了点

最后有点辣眼睛,爆了拆的,外壳坏了,还掉了一小块,找不到了,

透明胶果果

好了。可以给T12充电了

装个移动版 OLED T12焊台

网友:
这照片看的我老眼昏花。。。

网友:
该换手机了

网友:
厉害厉害,这换心手艺一流啊,很好的思路,学习了,谢谢分享。木分啦,捧个人场

网友:
换肾了这 懂原理就是好啊

网友:
够有折腾的耐心,我的一个12V改可调,最近也要把它完工了!拖太久了!

网友:
就得有这种精神

网友:
照片效果是故意的吗
有技术有毅力!

网友:
总算是搞定了,虽然过程艰辛

网友:
第二张图看得渗得慌

网友:
厉害,自己做腐蚀,污染有点大啊

网友:
这维修成本有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