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Compaq 8200 Elite USDT微机拆机给风扇加油

楼主(2019-02-20):
HP Compaq 8200 Elite USDT微机拆机小机器用了好多年了,声音有点大今天拆开来看看,想把风扇拆开来加点油,减小噪音音量。

处理器的风扇拆下来,还好这个是可以加点油

小小的风扇,风量大,转速高,但是同时运行的噪音似乎有点大

撕开背部的标签,加一点润滑脂

风扇有罩子,组合出完美的风道

拆开背部的风扇,傻眼了

正面还有保护网

这个真是无解了&……

算了还是装起来吧

四线的带调速的,也是因为太小,导致转速高声音大

看看主板

机器带一个minipci-e的插槽,只能插无线网卡之类的吧

一个mxm的显卡查槽,但是受限于电源的功率音响估计装GTX1050,1060的显卡也不现实

主板上一个SATA的接口

处理器,我用的是标压的处理器,散热也没问题。机器原配的是功耗低的处理器

两个内存插槽,我试过了,低电压1.35V的和标压1.5V的都可以使用

阉割了一个mini PCI-E的接口

主板背面

主板菊部图

主板前脸接口

真正的紧凑级机箱

自带的出声级别喇叭

个头小,最大的音量还不小,比起有些笔记本的声音大多了

拆主板必须拆掉前面一个盖板

处理器的散热器,双铜管的

个头小,散热的功夫可不小,

装好散热器

上海主板螺丝

先通电测试一下,看看风扇的声音是不是小一点了

硬盘光驱架还带加强主机固定的功能

免螺丝固定卡扣

卡到位

中间有加强横梁的作用,一举两得

上三星850EVO固态

支架设计的很有水平啊

抽屉式,带杠杆原理,按下就插到主板上的SATA口了。稳得很

还有卡扣设计,不会脱落

硬盘架设计好评啊

卡住

光驱,现在用的很少了啊,装系统都用U盘了

从前面插入光驱到光驱位

接上电源和SATA数据线

最后一步上面板

完工

盖上盖板

接上线

大大的电源适配器,比起一般笔记本的那是要大很多啊

100多瓦的功率

135W

开机OK

娱乐大师看看配置

温度完美,风扇加了润滑脂声音小多了

这个是 之前上G850处理器泡的分数

这配置一般用用还行的,由于没有上独立显卡,所以没法玩游戏

后来改上I5-2400的标压处理器,温度一样可以压得住。

总结:这款微型电脑还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观看
END

网友:
HP品牌电脑,做工不错。

网友:
紧凑型电脑,配置还不错
木牙膏了,等送货

网友:
滚珠轴承的,最好换一对轴承,规格一般是内径3mm外径8mm厚度4mm,或者化油器清洗剂洗轴承,然后上高粘度润滑脂。液压轴承磁悬浮轴承最坑,根本没有上油的地方,只能电钻打孔后上油。

网友:
不错,这么小巧。固态电容很漂亮

网友:
光驱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谢谢分享。。。。I5CPU6G内存,配置还不错。。。。。

网友:
电脑设计的好紧凑啊,HTPC

网友(2019-04-22):
不错不错,加一条DP转HDMI,当HTPC不错

网友:
始终没让看个正面全身照。

网友:
滚珠的,打油没啥用。

网友(2019-06-18):
miniPCI可以接联想的一款SSD用,光驱改接硬盘位,这样就可以系统装联想SSD,还有2个硬盘位,接个MXM3.0A型显卡就成了不错的HTPC,或者装上NAS系统,挂2块硬盘,一个小型家用NAS.或者集成到一块装Debian+OMV哈哈!我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2020-11-01):
朋友 我也是有这台机器,但最近系统挂了,U盘PE系统进不去,啥情况 只能光盘安装吗?

网友:
迷你电脑来说算可以了,毕竟体积太小了

网友(2022-11-06):
我也有这款电脑,能升级吗?

网友(2023-06-14):
主机挺小巧的只是带着一个电源适配器有点乱。

网友:
AVC的金标风扇,高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