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LG显示器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2-20):
第一次发帖好激动啊 ,哈哈。LG 22MP55DA  故障现象 :显示器 开始闪一下 不定时间黑屏。。闪黑。拆一个LG 电源适配器 怀疑电源适配器故障,先拆了再说。找一个大榔头(锤子),底下垫上地毯,这样基本没有啥外伤。

发现后级电容没有鼓 。就是超 稳压电源调到19V ,再找转接头,故障没有。故障定位还是这个电源适配器。
这样就要检查 后级输出 二极管了。。

就是电源坏 更换 电容 后级电容 换  表面看着鼓包  那还是应为有胶粘的。。。鼓不出来哈哈另外这个屏 爱坏  LG 的屏 。。真不怎么好。。这款。

网友:
期待更新,故障找到了吗

网友:
插眼
字數補丁

网友:
电解电容有鼓没鼓,直接换掉,绝对OK,韩国货用的电容坚持不了多久,我的LG显示器同故障

网友:
如果换电源试过显示器没问题,那肯定就是这个电源的问题了。从故障现象看,很可能是有地方虚焊了,特别是开关管,整流管这些发热量大的地方。

网友:
三莹电解电容 典型的棒货

网友A:
我也有这款显示器,颜色不行,都是偏黑的。与戴尔P2414H差不是一个档次,而且当时还要99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款显示器,颜色不行,都是偏黑的。与戴尔P2414H差不是一个档次,而且当时还要999呢。 ...

这显示器确实垃圾 。。

网友:
换只电源适配器吧, 剪线的19V一大把,自己DIY换根线不是难事。

网友(2019-08-13):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我也拆开看看!

网友:
15年6月份入的一个lg,偶尔闪一下,屏幕没黑,说闪都有点过,就是画面抖一下的感觉。这是适配器的锅不

网友(2020-12-14):
今天也发现我的LG 22MP55DA显示器一会儿亮一会儿黑,测量电压18.7V不够19V,也怀疑电源问题,撬开看到这个电容鼓包,680uF/25v,手头找了个1000uF/25v的电压一样的替换后电源到了19V,说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