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共享充电宝破解 进阶篇

楼主(2019-02-20):
接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7

破解后发现待机耗电有点快啊,两小时耗电百分之三,待机电流0.21A,上贴@98078老大说破解完记得断开通讯模块电源,查数据手册,找到供电脚(40、41)切断,发现待机电流仅仅降低0.04,到达0.17A,还是待机功耗大啊,看来还是单片机和显示屏耗电,继续瞎搞,仔细观察感觉主板仅仅是获取主供电(电池),然后通过开关管控制充电小板上BQ25895通断,既然如此,如果断开主板只使用小板如何?然后开始尝试,没有放大镜,近视加散光,带上眼睛也看不清板子上细小的电路,.......,直接接调试电源镊子短接,一次成功持续懵逼。下面是短接图,短接完成充放电正常......,待机电流0.01A
中间未拍照,上结果图

下面是飞线点位图

最后是求M币的时间,有M币的捧个M币场,没有的捧个人场啊

网友:
牛,谢谢分享,没分了,捧个人场吧

网友:
这波操作很黄很暴力

网友:
可以,居然研究出来了,这东西一不注意就烧了

网友A:
厉害,意思就是瞎jb戳就给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意思就是瞎jb戳就给破解了???

就是这个瞎JB戳给破解了 哈哈

网友:
楼主,你咋不去买张彩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瞎JB戳给破解了 哈哈

支持楼上的,去买张彩票

网友B:
居然就两张图,还想看看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就两张图,还想看看是什么情况呢。

看看帖子里有说明接上帖

网友:
顶楼主,我也有一个小电,现在可以改了,谢谢楼主。

网友C:
      感谢分享,我朋友给了好几个这种充电宝,他在服务场所工作,共享充电竞争小电退场后留下好多没拿走,之前我按照显示屏板子上短按来破解,发现充电慢而且不稳定,电流忽上忽下,最低时只有200多毫安,今天有辛看到楼主的办法试了下,一直稳定在1400左右,你这办法好,顺便晒下我改的带无线充的。
    照片顺序上传反了,因为用原输出5v会使无线充电一直开启,所以另加了块板子,好处是要用无线充时按下板子开关,板子才有输出,无线版工作,手机放上去就能充电,手机充满后因为电流变小,板子会停止输出,无线板也就不在工作,手机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我朋友给了好几个这种充电宝,他在服务场所工作,共享充电竞争小电退场后留下好多没拿走 ...

我也把主板上通讯模块拆除了,用调试电源发现待机电流还是0.16左右,最后直接短接小板废除主板待机降低到0.01一下,建议你也废除主板,要不待机时间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把主板上通讯模块拆除了,用调试电源发现待机电流还是0.16左右,最后直接短接小板废除主板待机降低到 ...

主板待机我看过,一天大概耗电百分之一,主要有这个看电量比较直观,耗电还好,所以没拆,还有充电宝长期不用,满电状态电芯容易坏,不拆也有好处。主要你的改法好在输出更稳定。

网友:
试验出来了屏幕主控HT1621

网友D:
外形        信号        无信号        联网中        低电量        电池
                                        1格        2格        3格        4格        外框
地址        7        6        5        4        40        0        1        2        3
外形        剩余时间        升级中        充电中

地址        16        32        41
外形        7段数码管1
        a        b        c        d        e        f        g
地址        12        13        14        15        11        9        10
外形        7段数码管2
        a        b        c        d        e        f        g
地址        20        21        22        23        19        17        18
外形        7段数码管3
        a        b        c        d        e        f        g
地址        28        29        30        31        27        25        26
外形        7段数码管4
        a        b        c        d        e        f        g
地址        36        37        38        39        35        33        34
外形        冒号        沙漏        百分号

地址        24        42        43

网友E:
楼主知道哪还有卖的这种小电充电宝么

网友:
这个盒子必须大 LZ能给个提示哪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道哪还有卖的这种小电充电宝么

我唐山的 周末我们这边启新立交桥有个破烂市,在那边偶尔遇到的,10块钱就拿下了,拆机发现电池16000的,而且是17年12月份的,赚了 嘿嘿@不吃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形        信号        无信号        联网中        低电量        电池
                                        1格        2格        3格        4格        外框
地址        7        6        5        4        40        0        1        2        3

例程分享下呗,可以改个电子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