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九阳燃气热水器

楼主(2019-02-20):
家里太阳能水管冬天零下就冻了,洗头洗澡都不方便,于是想按个热水器,用电蓄水得考虑很久不常用还要提前烧水,浴室接口电源都有预留方便安装,觉得不安全,考虑燃气得,华帝冷凝得能效高,但是多个管,这机子刚好214有活动考虑价格比华帝便宜一半还多就入了,价格接近某宝同类产品价格,这东西说白了都是厂家贴牌,配件一大吧,不是还有个保修么,说了半天上图,

网友A:
质量不错了,水箱也是纯铜的了,不过接口那一段为了成本用了三种铜,看来铜价的确太高了

网友A:
万家乐的也不过是这种做工用料,

网友B:
,我勒个去,新的都拆了。确定是紫铜吗,哈哈。多少钱薅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错了,水箱也是纯铜的了,不过接口那一段为了成本用了三种铜,看来铜价的确太高了 ...

还好,就进水口检测那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家乐的也不过是这种做工用料,

我这种调气得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勒个去,新的都拆了。确定是紫铜吗,哈哈。多少钱薅回来的?

铜是肯定的,有紫色,正经不正经不知道,550到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铜是肯定的,有紫色,正经不正经不知道,550到手

这价格如果质量真的一级棒,让一线品牌怎么活!

网友D:
内部结构怎么跟我以前用的神州热水器一模一样?不会是神州被九阳收购了吧

网友E:
这么便宜?乐万家我买了1299元自己在外面加了一个隔离变压器,九阳的里面有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是肯定的,有紫色,正经不正经不知道,550到手

500很不错了,我买的万家乐12L也花了大一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内部结构怎么跟我以前用的神州热水器一模一样?不会是神州被九阳收购了吧 ...

一个代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如果质量真的一级棒,让一线品牌怎么活!

这就算是公模成熟产品,就看质量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结构怎么跟我以前用的神州热水器一模一样?不会是神州被九阳收购了吧 ...

谁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便宜?乐万家我买了1299元自己在外面加了一个隔离变压器,九阳的里面有隔离变压器吗? ...

开关电源啊,主板没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算是公模成熟产品,就看质量和价格

我家林内当时买取便宜数显温度的型号,十年了很可靠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代工厂?

应该还不是九阳杰德是中山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林内当时买取便宜数显温度的型号,十年了很可靠省心!

越简单越能用的住,林内太贵

网友:
强排12升,我家里的万和强排热水器12升冬天洗澡舒服啊

网友:
是铜管的话,这个价格很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