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手机电池充电次数?

楼主(2019-02-20):
如题,要换电池了,一年,,,,

网友:
锂电池完全重放次数理论上为500次,实际有长有短

网友A:
随充随用,保持高电量用了2年,仍然坚挺

网友:
300~500个循环不低于80%设计容量,每次充电都会产生损耗,放电不影响,但不可能只放电不充电!!!

网友:
基本都是电池没等报废呢,就换手机了。我的一般都能用两年,安卓7.0以上更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充随用,保持高电量用了2年,仍然坚挺

哪款手机,这么耐艹

网友:
始终不清楚电池用到什么程度再充电好。

网友:
360n5,一年多,4000的电池还剩2800,这个手机的奇葩之处在于开快充时9.3v1.8a充电,关闭快充时9.3v1a横流充电,只要用qc的快充头,就是高压模式,这几天正考虑换电池

网友:
每天都充电,用6 7年的

网友:
4楼的说对了。我补充一点,充电的循环次数是100%算一次,也就是说50%的时候充到满,下次啊50%再充满这两次充电相当于循环了一次,
手机电池正常使用的话,一般理论都可以使用2-2.5年左右,但实际可能根据使用情况,是否使用快充,电池体质不同,最后实际损耗也不同,有的只有1-1.5年就不行了,
经常充着玩游戏的甚至更短

楼主如果是用安卓手机的话,推荐《AccuBattery》这个APP去测算实际容量,
苹果的话,电池保护板上有库伦计数芯片,直接 接电脑,在手机助手里可以知道详细的,知道大概的损耗的话,再决定是不是该换电池

网友B:
家里的6P都3~4年了吧,电池还有90%,可谓是天天充。

我老婆用都是插着电玩手机,电池损耗倒慢,缺点就是充电线损耗快。

网友:
正常500次,性能下降到80%。

网友C(2019-04-23):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6P都3~4年了吧,电池还有90%,可谓是天天充。

我老婆用都是插着电玩手机,电池损耗倒慢,缺点就是充 ...

充电线是怎么损耗的,拉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线是怎么损耗的,拉断了吗?

拉断,识别异常的都有,估计是芯线断芯了,什么都有。

网友D:
普通用户建议买个USB电流、电压、容量表,20元上下。
平板手机都能测,能知道电池还行吧,新电池是否正品等等。第三方维修也在用它,简单快捷,只是专搞维修的能看懂更多信息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用户建议买个USB电流、电压、容量表,20元上下。
平板手机都能测,能知道电池还行吧,新电池是否正品等 ...

电池已换,售后那里换的,花去200多,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9-07-19):
我一般都是用小电流充电器充电的.
用USB电量测试仪看, 充电电流一般在0.60A左右.
这样对电池的损害稍微小一些.
另外就是锂电如果长时间保持高电势, 容量也会衰减较快, 如果不是手机重度用户, 充到80%-90%, 用一天应该还能剩20%-30%.
围绕50%附近充放电最理想了. (前提是手机电池校准比较精确, 50%正好在放电平台附近)

网友(2020-06-13):
反正电池不要等用光了再充电,勤充电,另外也不要整夜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