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7X 充电故障

楼主(2019-02-20):
修过,插充电器能充电,有充电提示,没有充电图标,电能充进去,但是显示不正常,充之前是多少,充一天后还是多少,重启手机,可显示最高80%电量。掉电也是一段一段的掉,到20%后就直接关机,会修的私聊发快递。

网友A:
换个尾插小板试试,网上有拆机教程,拆开自己能换。

网友B:
检测充电电流   正常可以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尾插小板试试,网上有拆机教程,拆开自己能换。

小板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充电电流   正常可以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无问题

网友C:
只怕是哪个小芯片虚焊或脱焊了

网友D:
电池检测脚问题  华为的我没图纸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检测脚问题  华为的我没图纸搞不定

想搞就拿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怕是哪个小芯片虚焊或脱焊了

有可能,更多的可能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