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基于WiFi模块的智能空气净化器解决方案

楼主(2019-02-20):
        近年来随着雾霾和污染的严重,空气净化器的需求空前扩大,应智能家居的要求,华芯微特推出基于WiFi模块的智能空气净化器解决方案。
该方案的优势在于采用 SYNWIT 的 SWM100 微控制器,SWM100 系列 MCU 是基于ARM®Cortex™-M0 的 32 位微控制器。与传统 8051 单片机相比,在价格相近的情况下,保证了高性能、低功耗、代码密度大等优势, 适用于工业控制及白色家电等诸多应用领域。
        SWM100 微控制器同时具有多个 UART 模块,独立 8 字节 FIFO,支持标准的 UART 协议,满足 Wi-Fi 等设备的通讯需求。具备 6 通道 16 位 PWM 产生器,PWM 模块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产生简单的 PWM 信号,也可以产生带死区延迟的成对PWM 信号完整。最多可达 45 个 GPIO,其中 24 路可触发中断,方便空气净化器的扩展。12 位 8 通道高精度 SAR ADC , 采样率高达 1MSPS ,支持Single/Single-cycle scan/Continuous/Burst 四种模式,支持 PWM 触发。

       该空气净化器方案在技术上实现点对点控制和WIFI控制,空气净化器最大的特点是智能化程度高,具有智能模式、手动风速调节、定时关机、睡眠模式、负离子开/关功能、儿童锁开/关等功能,从而为人们打造出更为安全、方便舒适的生活享受。这种空气净化器风量可按低档、中档、高档顺序循环转换,并且有相应的指示灯点亮。进入睡眠模式后,净化器转换成低档风速,除指示灯其他状态灯均熄灭,降低功耗。若进入智能状态,风挡由传感器状态控制。
其中按键模块采用电容式感应按键,感应电极是在 PCB 板上的弹簧金属片式电极,电极形式可以根据外观进行设计。

         另外,该净化器采用 WT1SBS 模块作为 Wi-Fi 模块。该模块支持 802.11b/g/n,可以通过 UART 口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模块集成了射频收发机、MAC、基带处理、所有的 Wi-Fi 协议和配置信息及网络协议栈,满足方案的开发需要。

     最后总结一下该净化器是在互联网影响下,借助计算机、手机等进行操作的设备,能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帮助人们合理有效地安排时间,增强了家居生活的安全性,为各种能源费用节约了资金。

网友A:
现在的家电都是基于WIFI控制为主流了,时代在发展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家电都是基于WIFI控制为主流了,时代在发展哟

是的呢,现在都流行智能家居,在智能家居的影响下,家电也会越来越智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家电都是基于WIFI控制为主流了,时代在发展哟

我家新风系统,连开关其实都不需要装,插上插头,就24小时运转。要啥智能。

网友:
确实 一般开就是24小时。难道这还需要什么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新风系统,连开关其实都不需要装,插上插头,就24小时运转。要啥智能。 ...

智能家电不单单是体现在wifi上,还能在场景设置、远程控制、语音控制和默认记忆等方面实现智能,您这个就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家电不单单是体现在wifi上,还能在场景设置、远程控制、语音控制和默认记忆等方面实现智能,您这个就 ...

我不知道产品级别的智能家电怎么做的。但是对DIY智能家电,我觉得ESP8266模块才是最佳选择。
10元一个,用Arduino还带OTA功能。
用来改造现有家电。有的采用继电器控制。有的在红外接收管信号线上采用中间人模式控制。非常好用。
我家里还有一个树莓派做中心服务器,和各个智能设备UDP每秒交换一次数据。服务器开放了一个WEB服务,可以跨平台,从各种设备控制,不管在家,还是在外。
我的所有的  场景设置、远程控制、语音控制和默认记忆  的业务逻辑都写在了树莓派服务器上了。 智能家电端 无需很高的计算能力,只能要负责通信,控制,采集传感器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