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价打黑,松下全自动洗衣机!回来拆修试试(XQB55-Q521U)

楼主(2019-02-20):
高价收个松下全自动洗衣机!回来拆修试试!逛街,看到回收站里有这样一台洗衣机,正好缺台炮灰洗衣机,于是砍价拿下来 。

外观比较新 。

反正老板不认识牌子,单缸洗衣机,价格实在点呗 。

最后老板找车送到家 ,
仔细看看外观 ,还挺漂亮的。5.5公斤,我很喜欢。

标识三级能效。

里面还有配件 ,洗衣机罩和接水管 。

功能口

拆开看看是否缺件 ,或者有明细故障的部件。

外观比较新 ,里面受潮了 ,看来使用环境不好,媳妇不错,收拾的干干净净。

电机什么的,皮带轮什么的,皮带什么的,都完好。

排水管 ,排上阀

既然没看出什么毛病,就测试,看看是否有短路 。
电源线

底部也能拆开 ,

楼下继续。 进行实际测试。

楼主:
高价收个松下全自动洗衣机!回来拆修试试!

邻居家有个几乎一样的全自动洗衣服,正好过去测试一下,
解决心里的几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插头阻值几乎一样,看来是没问题。

她家的是神童王。。。海尔,看标识和松下的差不多。

里面也是不锈钢内胆第二个疑问:内筒很涩 ,转动不灵活 ,基本一样,神童这个正转能转动,反转不动。

筒壁的孔比松下的小。

波轮没有松下的大,没有松下的凸起多 。

神童这个应该是水位高度指示。

能效竟然是二级  ,了,,这个牛了 。比松下的三级能效好。

松下的洗衣机底部带一个调节轮 。

接电测试,看看面板显示,是否有故障代码。
开机 ,显示这样,没有代码,哈哈。

调节各部分 ,程序 ,水位 ,过程都完美 。

看来电路部分没问题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记得两年前给父母换个TCL,6KG的好像700块,很好用啊!

网友:
换了新的滚筒洗衣机,旧的怎么办????只能送亲戚或者干脆卖废品!!!

网友:
松下不错啊,恭喜恭喜,看来是上家换新机淘汰的,没故障,恭喜赚到咯,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A:
我一般选择直接插电 毕竟不管好坏上家肯定插电试过的

网友:
我遇到过逻辑混乱的机器……这个只能换板了

网友:
好的,赚大发了

网友:
应该是淘汰下来的,用得上的值

网友:
估计是换新淘汰的。。

网友B:
买的时候不通电测量一下就下手? 难道价格真的很白菜呀?

网友C:
好吧,反正洗衣机我是不敢用二手的。

网友D:
我一百买了个tcl的5公斤全自动,成色很好,就是功能很少,上水开机就洗,出门在外,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价收个松下全自动洗衣机!回来拆修试试!

邻居家有个几乎一样的全自动洗衣服,正好过去测试一下,

不太中意这种不知道洗过什么东西的。。还是全新的较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时候不通电测量一下就下手? 难道价格真的很白菜呀?

打黑 ,无拆无修,自己看 。通电测试了,就要超过一百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百买了个tcl的5公斤全自动,成色很好,就是功能很少,上水开机就洗,出门在外,凑合用 ...

这个外观成色八成新 ,还有上水管 ,洗衣机罩 。。。一百多买的是包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反正洗衣机我是不敢用二手的。

这是当炮灰买回来的,单独用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选择直接插电 毕竟不管好坏上家肯定插电试过的

插电后,显示都正常 ,价格也许你会接受不了。

网友:
感觉这个洗衣机有些年限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是赚大了,家里的洗衣机开起来太响了,该换了,受楼主启发,改天也上旧货市场淘一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