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探测天花板龙骨神器

楼主(2019-02-20):
新校区马上开课了,装修已经全部搞定,总校师傅忙不开来安装投影仪,监控设备,只好我上阵了。
从没干过这种活,只能先取经验了,总校派来的装修师傅把天花板装修成整体形式,不是我们一直的外面可以见到钢架的那种,这种钢架是在内的,要安装投影仪得先找到钢架结构。

现在天花板类似上图,这张图片是我网上下的哈

既然这样,总不能盲目的打孔寻找,于是我想到了神器:磁铁。

找出一块小磁铁,上午带到学校测试完全可以吸住
很快就找到了两根相近的龙骨

但是磁铁太小,没拿住掉在了地上,摔掉了一角
手里就这一块宝贝,还有7个教室呢,再摔两次估计就剩下渣了

活没干完,不能让它就这么失去价值,于是想到给它挂个绳子。
开工:先打孔。

在摔掉渣的那个角上打个小孔,1mm的

拿出挂坠绳子,这种绳子我一次最少买200条,好看还方便

打结

测试,距离电桥3厘米左右直接就吸过去了

找到一块天花板,这个厚度比我们的要多层腻子粉
接下来的演示是为了发帖

门槛是铁的

测试没问题

好了,接下来开始苦逼的采购安装了
石膏板灰太大,开孔是个遭罪的活

网友A:
LZ可以买几斤巴克球,往天花上一撒,龙骨立马现形,哈哈哈!

网友B:
木龙骨怎么办?我装过木龙骨的 用小钻头钻着找 凭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买几斤巴克球,往天花上一撒,龙骨立马现形,哈哈哈!

我是纯苦力,没工钱。。。。

网友C:
我来做的话至少得弄个金属探测器。
闲书读多了,脑袋有点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龙骨怎么办?我装过木龙骨的 用小钻头钻着找 凭手感

木龙骨也可以用磁铁  找固定石膏板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做的话至少得弄个金属探测器。
闲书读多了,脑袋有点不太好用。

那个代价太大,玩不起。。。

网友:
有探测仪,可以探测金属,木头和混凝土!

网友D:
强大的楼主
这个还能打孔,用的是哪种钻头?

网友E:
请万磁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万磁王来。。。。

让老万来了就不是找龙骨了,那就成了拆迁队了

网友:
楼主高手也请教—下再磁铁上钻孔应用什么样的钻头

网友G:
磁铁上打孔好手艺,什么钻头?

网友:
用热缩管包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大的楼主
这个还能打孔,用的是哪种钻头?

金刚石磨头,给玉石打孔用的,2元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铁上打孔好手艺,什么钻头?

金刚石磨头,给玉石打孔用的,2元一根

网友:
金属感应仪更方便,一扫即可,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让老万来了就不是找龙骨了,那就成了拆迁队了

哈哈,老万,当初听电台评书的时候,单老师傅讲的评书在开头的位置有广告,找老万呀,哈哈

我的腰腿疼病又犯了,可怎么办呐?
找老万呐!
老万是谁啊?
老万就是万通筋骨片呗!
那风湿性关节炎,关节肌肉疼,腰腿疼病,这些病,老万都治吗?
这些病,老万都治!
好!就去找万通筋骨片。
通化万通药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老万,当初听电台评书的时候,单老师傅讲的评书在开头的位置有广告,找老万呀,哈哈

我的腰腿疼病 ...

可惜老万救不了老单

网友:
我开灯孔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