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ESR-48/56BC(乙类)电源供应器拆解

楼主(2019-02-20):
先看标签

这个48/56bc(乙类),比

48/56ac甲类能效高,但改的人很少,我还没空深入研究

正面标签,黑色塑料前盖,单风扇,比较安静,900瓦负载低速!能效粗测94%

侧面,螺丝比较少,拆掉6个,就可拿下上盖,上盖加边盖

里面很工整,散热片很小,不是铝,是铜镀镍的

板上6个短的,反面一个长的,板子就拿下来了

这是坏的地方,来时2个保险炸了,接上,串一千瓦红外碳丝灯管,接近全亮,但机风扇转了,待机了,测量找了一圈短路点,一散热片上4个二极管短路,在板上焊开元件一脚测到坏件后,脱开了2个脚,其它3个管的脚焊好后测量正常了,,这个pfc输出二极管自然损坏了!本身体质原因吧!因为有个并联的,现在只是少一个,串灯上电,已修好了

输出同步整流的mos

风扇,调速加测速的,风扇卡死会停机

主功率管,

pfc的mos
这是边上那个好的,左边的坏了,不好拆啊,两组散热拧在一起了

输入pfc的二极管,这个大的二机管有点意思

pfc电感,主电容包着,看不到容量

反面,三防漆,这个像是电机油漆,有些用的是热了会化的那个。叫不上名字

控制小板,有漆,看不到什么芯片的字

正面看过去!900瓦负载,最热的是主变,管子散热片都是温温的,pfc电感温度也不低,2700瓦负载,输入功率比48/56ac少,60多瓦,粗测
图乱了,修正了下

网友A:
好东西啊,多少米买的,作为可调电话的输入电源的好东西!

网友:
好东西啊,散热风扇那么小,一看就知道是同步整流方案。效率能到9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多少米买的,作为可调电话的输入电源的好东西!

故障机70:lol:

网友B:
有点像是服务器上面的电源,我手头也有两个是惠普DPS-460EB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是服务器上面的电源,我手头也有两个是惠普DPS-460EBA

通信电源,48v,实际离线输出54v,连机通信可调电压电流,充16串铁锂电,或都4块12v铅酸

网友:
K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功率够大的,70能修好算是捡到宝了

网友:
正品台达的东西用料做工确实没得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信电源,48v,实际离线输出54v,连机通信可调电压电流,充16串铁锂电,或都4块12v铅酸 ...

我也有个这样的通信电源,不过功率没你那么大
电压旁边有个电位器可以微调一点
是不是调好电压直接就能充48V电瓶,需不需要额外调整什么

网友D:
BC是LLC+同步整流的的,比AC的效率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这样的通信电源,不过功率没你那么大
电压旁边有个电位器可以微调一点
是不是调好电压直接就能充 ...

要电流,不然会全电流充的,你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BC是LLC+同步整流的的,比AC的效率高点。

可能是llc,待机功率小!无桥,普通的桥整流后再pfc,整流桥上无用功发热掉了,而这个交流电直接pfc了,两组对应两个正负半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电流,不然会全电流充的,你是什么电池?

就比如电瓶车那种 铅酸蓄电池48V电瓶电压上来之后 电流应该会相应减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llc,待机功率小!无桥,普通的桥整流后再pfc,整流桥上无用功发热掉了,而这个交流电直接pfc了, ...

是的,动力源4850hi也是无桥pf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动力源4850hi也是无桥pfc。

我只有hi(tti)普通pfc加二极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比如电瓶车那种 铅酸蓄电池48V电瓶电压上来之后 电流应该会相应减小吧
...

铅酸不合适大电流,20安的2安,要那么大电流,极板上的活性物过电流充好像会内阻升高寿命降低,4820一般为了能8小时充满只用2.8安充

网友(2019-09-13):
楼主的BC面板怎么和网上的BC面板不一样呢?第二图就是AC面板呢

网友(2021-06-01):
刚刚咸鱼撸了一个,好的,不过外观花了,9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比如电瓶车那种 铅酸蓄电池48V电瓶电压上来之后 电流应该会相应减小吧
...

磷酸铁锂的可以快充。铅酸的不适合。